去外场飞450,能不能用电动车电瓶充电啊?

楼主(2013-03-14):
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A:
正负极夹子一加。噢yeah~

网友B:
用过,能冲是能充,就是冲不了几块电池

网友C:
看看你手上的电瓶是多少V电压输出,再看看你的充电器能接受多少V的电压输入,如果吻合,就可以用了。
做好两者的接头就行。

网友D:
能,然后LZ就骑着电车让飞机拉着回家

网友E:
你电动车电瓶的电都充给电池了,飞玩你推着车回去?

网友F:
能骑的充电站,早就这么做了,我48V的电动车,完全可以充,充到你手发软,还可以带你回家,非常爽,要买一个电压转换器,电动车自带的只有10A不行,如果你有B6 或以下的充电器,我想够了,要 买一个20A的,也只有转到16安左右,对付200W的充电器没问题,如A6 BC168,等,如果还想大,就要买两个并联,可以到40A,12V转换器最好加个风扇

网友G:
如果电瓶车电池在12V-18V之间就可以用,小心没电了骑不回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能,然后LZ就骑着电车让飞机拉着回家

网友:
出两个电压转换器,可以把电动车24伏或36电池转为12伏当外场电源,15一个,要的加Q794876951

网友I:
要注意电动车电瓶的电压哦

网友J:
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