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新装650 电O 每天更新。。直到下水!!!

楼主(2013-03-14):
电机电调固定座  和外传水冷电机座 固定侧板

楼主:
顺序好像乱了

网友:
视频视频。。。。

网友A:
电o内的电器需要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o内的电器需要防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序好像乱了

期待跑船视频,目测出轴短了点,但觉O艇还是软轴好点,可以调入水角度,还有就是用了软轴电机可以往船后靠前面的空间就比较大了用来放电机设备电池来配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跑船视频,目测出轴短了点,但觉O艇还是软轴好点,可以调入水角度,还有就是用了软轴电机可以往船后靠 ...

出轴70MM,个人从未用过软轴!硬的总比软的好呀!

网友:
你用的舵机也太小了吧

网友:
怎么做防水,防翻考虑了没啊

网友C:
新手问:此船型需要做防翻吗?

网友D:
轴系很漂亮!舵机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问:此船型需要做防翻吗?

此船不需要做防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系很漂亮!舵机是不是小了点?

买的高速 舵机还没有到 9克先装上再说吧

网友:
硬的总比软的好呀

网友:
软轴有软轴的优势,硬轴有硬轴的缺点,期待烟哥视频。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装船图片,配件在路上,先学习学习~~~

网友:
电调电池全面防水

网友:
电池也要防水

网友:
辉盛9G不爆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轴70MM,个人从未用过软轴!硬的总比软的好呀!

硬軸的問題是推力向下(負角度),槳浸入深度較大,會增加船尾的提升力(即船頭下降),對MONO船來說是件壞事,用軟軸就可解決,最佳出軸角度是0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硬軸的問題是推力向下(負角度),槳浸入深度較大,會增加船尾的提升力(即船頭下降),對MONO船來說是件 ...

请教,阁下所指这个零度,如果对于MONO,或者无水阶的O艇,是螺旋桨轴的射线方向与什么方向形成的夹角?
如果是船底的延长线,对于O艇从船底的什么位置开始算起?
mono因为有阶,又怎样测量这条延长线?
根据经验,对于有水阶的MONO如果是与滑行面成零度的话,硬轴基本上是能够做到的;
如果船底延长线是阶尖与尾板最低点的话,要求出轴为0度,用硬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阁下认为硬轴的压头的问题是指这种情况吗?
假如换成软轴,当然能调轴的角度,但如果调到零度的话,恰当吗?
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阁下所指这个零度,如果对于MONO,或者无水阶的O艇,是螺旋桨轴的射线方向与什么方向形成的夹角?
...

不清楚你所指的階船,是否指STEP,這方面我不清楚。你所指的階尖間連成的直線聽來也很合理。
本文所談的是半浸槳的船,我所指的是沒階MONO船,出軸角度與龍骨平衡,為之0度,當在大浪時,跳起無可避免,忽略方向舵,降落時首先接觸水的是螺旋槳,這時壓水板離水,已經不產生調整作用,如果出軸是負角度,首先產生的推力是把船尾推高,即頭向下,易插水,如果出軸是正角度,就把船尾推向下,即頭向上,降落後易再跳起,唯有0度出軸,能維持當時的方向繼續推,這是指船重心正確的情況下。

另外槳浸入水越深,產生升力越大,用硬軸就正是這樣,現在有些零件讓用家調整出軸高度(不是角度),就是用來調整船尾的提升度。

网友:
哎我的还没下过水啊

网友:
您好,麻烦问下,我做的电O今天下水后为什么不转弯啊?还有我的O艇下水后整个船桨压浪板、水刀、吸水舵都在水里,这样正常吗?船能前进,就是无法转弯。

网友:
哈哈  这个舵机早晚悲剧

网友:
这个舵机早晚会烧,,,,

网友:
陀机要大马力,最好全金属

网友:
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