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金属带锯的命运?

楼主(2013-03-14):
几年前买得伟二手带锯机没用几次锯条就断裂了,而且多处裂缝.根本不能焊接了.后来在网又买了三条,没用多久也断了.不知原配锯条能怎样?那里能买到.照坛里老大们改的带锯机已爬窝多时了.还有用的交流一下.

网友:
据说带锯断条子,,,一般不是条子的问题,,是带锯轮过紧或者过松,以及导轮不正

网友:
得伟的带锯条比较短,从圆盘到那个导向轴承组的距离也比较近。锯条多是扭断的 ,金属疲劳造成的。 我是尽量把那组导向往外调,这样可锯的宽度会窄点,但是锯条不容易裂。锯宽的或者大直径料的时候再调回去。这样就比较耐用了。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感觉还是锯条质量问题.各位都是用什么锯条

网友:
常断锯带,可能你带轮涨紧度不合适,或轮子之间相对位置角度没调整好。

网友:
锯薄的、管子类的、细径丝杆要很小心,材料一定要夹紧。
我买了五条锯条用了三年多还剩一条。断裂的只是一条(工件没夹好造成),其余都是不小心扫齿。

网友:
原装的锯条很细的齿,很耐用,断了焊起来还是那么耐用,买的国产的双金属的就很大的齿,容易扫齿,断了焊好后装上没多久别处马上又断,这个用来搞贵金属有色金属或者尼龙塑料木材之类的才值得。

网友:
带锯条在烤箱里280度低温回火两个小时后在开始使用,就不会断了

楼主:
回火以后是否不耐用呀,如果能行真是一个好办法.能人啊       .断锯条接上不仿试一下.

网友:
回火只能是双金属锯条哦,回火温度不会影响到刃口的高速钢的硬度的。

楼主:
明白了,必须是双金属锯条,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我的带锯条自己焊的,回火后,还可以 ,后面的断口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都是离蛮远的新断口!

网友:
刚看了得伟锯的资料。DO NOT use .025(064mm)thick blades.  不要使用0.64mm的锯条!大家没有买错吧!

网友A:
我买的是双金属0.45mm锯条,齿用秃了都没断过。感觉随机来的锯条质量最差,洋二工具别指望有原配锯条给你,都是国JS后配的仿冒劣质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双金属0.45mm锯条,齿用秃了都没断过。感觉随机来的锯条质量最差,洋二工具别指望有原配锯条给你, ...

这位师傅,能告诉下0.45 双金属锯条哪里买得到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拜托!

网友:
刚买的时候用的原装的锯条很好用,一段时间后锯厚铁断了 焊好以后也满经用的 但是一锯厚铁就完蛋,后来换了非原装的更快断,锯薄的铁很好用,厚铁很快完蛋,搞的我没有心情用了,丢那趴窝很久了。现在用一个朋友给我的台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双金属0.45mm锯条,齿用秃了都没断过。感觉随机来的锯条质量最差,洋二工具别指望有原配锯条给你, ...

win-win,能否告知锯条在哪里买的?刚入手DW带锯,正缺锯条。谢谢先!

网友C:
15楼麻烦能告诉下0.45 双金属锯条哪里买得到吗?因为刚做带锯也不懂什么好,也是拜托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win,能否告知锯条在哪里买的?刚入手DW带锯,正缺锯条。谢谢先!

谢谢告知TB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楼麻烦能告诉下0.45 双金属锯条哪里买得到吗?因为刚做带锯也不懂什么好,也是拜托你了!

需要的朋友可在淘宝搜索“进口施泰力0.5厚24齿”
店家标0.5厚,我实测是不到0.45左右。
个人机器状态不同,至少这锯条在我机器上使用良好,近1年未断过。

网友:
锯条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