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更新调后视频)#探讨NAZA+GPS#悬停,漂移,感度

楼主(2013-03-14):
大家好,新装的机器,配置和天气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飘移问题:
悬停视频:]

更新视频:感度190,186,100,100  ]

风力视频:视频网站检验中
+环境:
      -北京,北五环
      -多云
      -西南风,3级,风力不持续,瞬间较大
      -湿度36%
      -机首朝向,南
      -飞行高度,3.5-4米
+配置:
      -NAZA + GPS v2.02
      -XA650V4
      -MK3638+APC1238
      -HY 30A铂金 OPTO
      -机腹电池 420g,5000MHA两块串联,30C

+调参设置:
      -俯仰 110%,横滚100%,航向角100%,垂直100%
      -IMU已做
      -起飞点已做手动GPS矫正
+问题描述:
      -起飞和降落非常水平,22秒时有较大下降,由于原本悬停高度较低,所以手动修正,导致视频有间断,下降最大问题
      -视频开始时已经50%油门悬停1分钟左右,起飞后悬停较稳
      -**俯仰、横滚或改变航向角后,均会有较大的水平漂移或垂直漂移
      -50%油门向前飞行高度不变
      -具体请见视频,其中

网友A:
帮顶,同样不是很明白这个naza的感度调节。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同样不是很明白这个naza的感度调节。坐等高手

感度调节倒是清楚:
1、基本感度影响机器恢复悬停状态的速度,说明书说每次调整10%-15%,直到震动出线再减少20%,我用控的v1通道,通过监视窗口,看不到数字这么精确,还得带电脑调参;
2、姿态感度是四轴对控的响应速度,我就默认吧,熟悉了再调高
关于基本感度能否影响定高,一直没有明确说法,大家都倾向基本感度会影响naza自我修正的速度
大家看看我的定高,3级风下及格么,还是naza就这样了,另外就是我可以通过修改基本感度来增强悬停质量么?

楼主:
自顶一个,等高手来调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这个视频应该卖给dji啊,一般人调不出这个水平的。   gps定住点可以,敢问是怎么做到大风中不晃的?和wkm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视频我得到了安慰,泡泡老师别生气啊,不过风比我那天大的多,明天去调感度...
我是看着泡泡老师视频一直安装调试的,老婆看到泡泡的头像说,怎么每天都看这几段视频呢,这个人是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视频我得到了安慰,泡泡老师别生气啊,不过风比我那天大的多,明天去调感度...
我是看着泡泡老师视频一 ...

那个人是同城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人是同城模友

哈哈,我昨天调了感度,表现好很多,钉子视频在审核中,回头发上来,前辈们点评下.

楼主:
泡泡老师,请来看看我的感度调节,这样算钉子么?

网友C(2013-05-01):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昨天调了感度,表现好很多,钉子视频在审核中,回头发上来,前辈们点评下.

感度调到多少了? 报下。

网友:
+调参设置:
      -俯仰 110%,横滚100%,航向角100%,垂直100%
      -IMU已做
      -起飞点已做手动GPS矫正

这段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调到多少了? 报下。

心疼1238 APC,换了1147高仿桨
感度设定在:
183,170,100,100
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