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折腾山寨ep255,升级为山寨X2,点图放大

楼主(2013-03-14):
闲置了一个小姨子,最近发现不错的副厂无副翼头,燃起改无副翼的激情

泉速精度还可以,但是H臂虚位太大,放弃

飞越200FBL,配上火狐桨夹,火狐横轴,能够加装推力轴承

小姨子安装设置完毕,十字盘调平完毕,还差尾波要更换金属一体的

原厂255有副翼改无副翼成功,带推力轴承,金属的漂亮多了

安装完毕,原厂震动就是小

G31,确实比小姨子好调,不过感觉感度有点问题

最终版,泉速中联,正宗FBL

网友A:
那个skyartec的金属头子  能通用?

网友:
照这个意思。。。。火狐可以一试?

网友:
旋翼头看着真不错!

网友B:
推力什么规格?

网友C:
这也可以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kyartec的金属头子  能通用?

能通用,都是3mm主轴的,球头也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
求指点

直接上的话,原厂X2头,泉速头,飞越200头均可
要改加装推力的话,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方案一:飞越200中联,250相位器或者泉速X3V相位器(我用X3V相位器),火狐255桨夹,F3-6推力轴承,30MM横轴(火狐255横轴或X3V横轴),M3顺滑垫圈(0.3mm厚度的,飞魔士家),M1.5顺滑垫圈(调节相位用,没有卖,买飞越东西让他送点),飞越一体球头

方案二:配件与方案一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有:火狐M3垫圈(2.5mm厚度,装在O圈外面,加宽用),36mm横轴(X3S横轴),球头用飞越250有副翼桨夹球头

有其他问题可以加Q1764577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什么规格?

F3-6推力,具体是3x6x3.5
也可以用F2-6,但因为没有6外径的大垫圈,比较难实现,而且效果不如F3-6

网友:
引用 楼主:
F3-6推力,具体是3x6x3.5
也可以用F2-6,但因为没有6外径的大垫圈,比较难实现,而且效果不如F3-6

谢谢啊~~~

网友D:
桨夹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夹反了

故意的,能够微弱提高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的话,原厂X2头,泉速头,飞越200头均可
要改加装推力的话,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方案一:飞越200 ...

感谢大神指点~~新手 刚入魔 摸索中···

网友:
航模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E:
请问LZ,机子上的大齿轮和皮带轮轴径就多少的,不知道能用在X3V上不~~~~~~~~~

网友:
LZ不差钱 用什么火狐大桨夹小心喷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机子上的大齿轮和皮带轮轴径就多少的,不知道能用在X3V上不~~~~~~~~~

大齿目测120T,皮带轮多少T不知道,X3V原厂的这玩意好像不算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齿目测120T,皮带轮多少T不知道,X3V原厂的这玩意好像不算贵啊

我是想知道2MM  X3V的主轴可以用没,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经得用的问题啊,X3V我连续飞8块电,每电9分钟时间,皮带轮就溶了,不能连续飞不过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知道2MM  X3V的主轴可以用没,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经得用的问题啊,X3V我连续飞8块电,每电9分钟时 ...

X3V主轴也是3mm,不会是2mm,你看错了吧?
火狐这个大齿盘适用于3mm主轴

网友E:
引用 楼主:
X3V主轴也是3mm,不会是2mm,你看错了吧?
火狐这个大齿盘适用于3mm主轴

哦,我是对比飞越的主轴来看的,那飞越的是4MM的了,X3V是3MM的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我是对比飞越的主轴来看的,那飞越的是4MM的了,X3V是3MM的可以用了

飞越250是3.5mm,450是5mm
没有4mm的。。

网友:
哦,还真不是太了解,只管用了

网友:
火狐怎么了,装好了,调好了,一样飞啊,火狐很好的,只是不耐炸,挺好飞的

楼主:
更新金属桨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新金属桨夹

楼主,最后的那个金属头子具体分别是哪家的啊?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后的那个金属头子具体分别是哪家的啊?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金属头子是泰世255的,去买X2的最好,或者X3V的也可以,规格都一样
桨夹用255,X2均可,都能装下推力轴承,由于目前最长只能找到36mm横轴,所以14mm宽度中联要装推力必须这两款
如果不讲究推力,那么泉速,亚拓250的桨夹也可以上
相位器是255的,带顶丝可以作为无副翼分体相位器,摇臂我是泉速X3V的,用飞越或其他也可以

楼主:
安装完毕,调好螺距再试飞拍视频

网友:
这旋翼头构成还真是挺复杂的

楼主(2013-04-14):
更换G31,不过飞行手感还不是很满意,准备再换陀螺

网友:
折腾无止境,乐在其中。。。

网友:
顶一下,吃百家饭的小机啊

网友:
上视频啊   顶顶顶顶

网友:
前段时间折腾杂交X2

室内简单试飞

网友(2013-06-02):
好像不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