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掉高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3-03-14):
各位尊敬的新老客户:

最近我们陆续从各种途径收到了客户关于WKM飞行过程中掉高度的问题,个别客户还会遇到使用WKM悬停时候掉高度的问题,经过大量测试,逐渐确定了问题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具体原因:
由于飞机的浆不平衡或IMU安装位置偏斜,导致单侧帖上机身。机身超额的震动传递给了IMU,使其工作异常。
我们对出现掉高的10多部飞机做了浆平衡或在IMU外加了软东西,结果掉高现象消失。

还有一些用户,IMU由于炸鸡等瞬间冲击过大或长时间在过震飞机上使用,导致IMU内部减震棉老化,针对IMU老化的用户,我们把换过减震棉的IMU发给国内的五个出现过WKM掉高度问题的客户给予测试,大家都一直反馈掉高度问题得到解决。

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我们给出如下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强烈建议用户DIY减震方案,如做平衡浆或在IMU外侧加减震盒、减震垫等外部减震措施,DJI也会后续给出一些减震的方法,如在IMU下方垫软东西等,某些用户也这么做了,减震效果明显,掉高不出现了。
另外,DJI推出了测试固件5.21(下面是升级步骤),当油门推高到85%以上时,掉高就会阻止,减少某些过震飞机掉高发生时的危险,部分测试用户反馈效果很好。
最后,对于有炸鸡或长时间在过震飞机上使用IMU的用户,建议IMU返厂更换减震棉。
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如果是机身震动过大,减少震动对IMU的影响是最终解决方案,只更换减震棉仍然不能解决掉高发生。

网友:
图片看不到哦。

网友:
IMU减震海绵要定期更换吗?多久更换一次?如果不更换造成这个问题而导致炸机或者人身伤害怎么办?因为掉高度毕竟不是四面悬停或者刷锅这种常规训练项目,比如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时正好在高度只有几米的低空高速飞行,万一处理不当造成炸机或人身伤害怎么办?还是找些好点的材料替换原来的减震海绵吧。

网友:
刚才没刷出来,现在看到了。掉高的问题我也出现的,以前没有,开始还以为是电池不给力,现在飞机的重量不断在增加,S800+Z15+5N+iOSD+2个DJI 5.8G图传+6S10000电池+3S2200电池+SONY740线摄像头,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超过7000g了。请问如果DIY对IMU减震,选择什么材料是最佳推荐呢?

网友:
补充一下,我记得当时掉高是在下降返回时,已经飞到我们头上20几米的位置了,当时给了全油门,红灯一直闪,飞机不理直接往下掉,结果还好我兄弟手快上去接住了。

网友A:
建议厂家开发震动调试模式,在震动调试模式下,飞机震动超过一定数值就闪红灯,方便用户判断机器减震是否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厂家开发震动调试模式,在震动调试模式下,飞机震动超过一定数值就闪红灯,方便用户判断机器减震是否到 ...

楼上的建议到位~~~
s800震动能大过油机?
ace one 的imu应该和猴子的imu一样的吧??

网友:
震动这个东西不容易凭感觉量化,同一个飞行器,有些人认为震动很小(玩油机过来的人,在完电动很可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人可能感觉震动很大,用led提示可行.现在蓝牙调惨也出来了,移动端上加入一个如"健康值","震动系数"之类的显示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S800 如何做减震处理?桨如何做平衡?

网友:
看来我的猜想得到了验证,另外请问大疆,你们有没有想过对IMU ,GPS的的数据传输线升级一下呢?最好采用抗干扰的线材,另外插头要带卡口防止震松的

网友:
我一直认为S800是没震动的,原来也是有的啊。

网友:
DJI将“掉高的10多部飞机”的原因分析为“机身超额的震动传递给了IMU,使其工作异常。”
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说法,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
首先,大家分析下,为什么震动大以后,会导致飞机下降,而不是飞机上升呢?从DJI的原因分析,我们推测为,DJI认为震动会让飞控错误的认为飞行器是在上升,所以错误的执行了下降的收油门动作,以保持飞机的悬停。
那么,为什么震动会让飞控错误的认为飞行器是在上升呢?我们知道,飞机的上升、下降速度,是靠加速度传感器的积分,以及GPS/气压计的高度滤波融合而得出的,在短时间内,主要是靠加速度传感器的积分。
只有当加速度传感器超出量程时,由于传感器不再能正确的表示当前的加速度值,才会导致积分出来的爬升、下降速度错误。
我们都知道,重力加速度是1个g。假设加速度的最大量程是3个g(超过3个g以后,只能输出3个g),那么,当震动在2个g以内时,震动导致加速度不断正、负变化,但积分以后,仍然是能表示出当前的速度。而假设震动加大到3个g,则当传感器被震得往上时,由于有重力加速度的存在,所以传感器的加速度为3+1=4g,超过了量程,只能输出3g的加速度给飞控,飞控就会少计算了往上的速度,而认为飞机还在偏下的速度。而传感器被震得往下的时候,由于有重力加速度的存在,传感器的加速度为-3+1=2g,是在量程里的,积分速度不会有偏差。
所以,由于有重力加速度的存在,使得在震动超过量程时,积分出来的爬升、下降速度有了误差,飞控认为飞机在往下降落,而应该会推高油门、爬高。实际上,大家把imu放在手上,上下使劲甩,超过一定的行程(一般传感器是3g或5g的量程),就会出现飞控认为飞机在下降的情形。
因此,由于震动过大,导致飞行器下降的道理是说不通的。事实上,震动过大应该导致飞行器上升。
以上仅为个人技术观点,大家自己判别。

网友:
请DJI委托加工一批质量好的减震垫、减震海绵,由于S800中心架顶板已经吧IMU限制死了,添加减震材料的空间有限,自己DIY的材料怕软硬不合适,效果恐怕不好,最好请DJI给出具体方案和减震材料,用户自己买回来DIY更好!

网友:
有点不明白   震动跟掉高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   震动还能干扰气压计吗 ??

网友:
拜托,luys 和zekeuav 能不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看到你们很烦,真的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要是那个同行把"震动系数"之类的技术也像DJI一样搞了个什么“專利”这样的飞控技术还那发展进步吗?
...

专利这个东西在天C就是个笑话.
我这种p民也就关心一下怎样提高飞行器的安全性,这货掉下来可是要人命的.另外dji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用gps来辅助判断一下高度掉落情况.

网友:
DJI要告诉我们用户怎样判断IMU的减震已经失效。
没有判断标准的情况下那不是越飞越不敢飞,假设飞行50-60个起落之后,心里就很放心了,突然间就出事了那就打击大了。

网友:
osd里面加个震动健康值应该不难吧?原来我以为iosd的数据记录里面可以看到震动状况的,结果比较失望。我在飞固定翼飞控的时候多数OSD都有震动数值显示,我就可以根据这些数值寻找问题的所在。

网友:
空谈吴国,实干兴邦。赶紧测试下5.21 是不是能加上油再说。
自己捣鼓捣鼓 减震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