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6轴,NAZA+GPS和悟空M在飞行过程中的区别在于什么?

楼主(2013-03-14):
同样是6轴,NAZA+GPS和悟空M在飞行过程中的区别在于什么?最近想入手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6轴用什么机架好呢?XA650 ?四轴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
帮顶 只有 naza没悟空 不是很清楚

网友A:
WKM的算法比较先进,硬件也比较好。在有外力影响飞行器稳定性的时候 wkm能更快速更准确的纠正飞行姿态,使其自身保持稳定。
6轴机架目前FY-680可以。XA650我在用,是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M的算法比较先进,硬件也比较好。在有外力影响飞行器稳定性的时候 wkm能更快速更准确的纠正飞行姿态,使其 ...

网友:
新手的话 就X650 +NAZA+GPS 悟空太贵  也没必要以来就上 等一切熟悉了 感觉需要再上吧  多出来的钱 买个好点的遥控 还更OK

网友:
一个是娱乐用,一个是工作用。 就好象佳能单反中的旅游头和红圈头的区别一样。

网友:
不知道apm的效果能达到naza不

网友(2013-05-18):
不懂,学习来了

网友(2013-06-19):
新手学习,悟空需要多少米呀。

网友:
开头没必要上悟空
我用的就是悟空,还不是一样的抽,出过几次意外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
算法先进?硬件也先进?
wkm有被破解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