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为什么要用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3-03-14):
电动车无刷电机其实就是个三相交流电机,控制器输出三相交流电,使其运转,可是为什么要加个霍尔传感器啊?没那个不行吗?动力三相电动机都没有霍尔传感器的,不照样也正常运转吗?知道的说说

网友:
是不是测速用的啊?

网友A:
无刷电机不是普通的三相电机,普通三相电机是感应式电机,无刷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加霍尔是反馈转子位置用的,从而控制电流相位,闭环控制力矩和转速

网友:
从实际应用上来说,没有霍尔感应系统的马达会表现出起步迟缓,响应不好,低速扭力很差,如果长期在低速运行则效率低下,耗电和温度提高,并有堵转可能。

网友:
应该是相当于单相交流感应电动机的电容功能吧,要不然马达在静止或者有阻力的时候加大频率的话,转子还没来得及转动就又被旋转到转子磁极后方的那个频率产生的磁场往回吸,导致转子在原地震动,加了霍尔后控制器在接收到磁极的信号后始终把频率加在转子上的每个磁极前一步,使转子一直有个转动的趋势,如果转子滞后了控制器也自动调节,如果转子不动了,控制器就一直往转子磁极前的位置的地方加电,个人理解,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不是普通的三相电机,普通三相电机是感应式电机,无刷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加霍尔是反馈转子位置用 ...

分析的比较有道理,其实换成鼠笼式异步电机应该是也可以的,因为都是靠旋转磁场驱动的。电动车其实就是三相同步电机,也是靠三相交流电产生的旋转磁场驱动,而三相交流电有控制器产生。但为什么要加个霍尔传感器呢?一般家庭里的三相电机都不需要霍尔传感器的,为什么电动车上要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的比较有道理,其实换成鼠笼式异步电机应该是也可以的,因为都是靠旋转磁场驱动的。电动车其实就是三 ...

因为转子上有磁铁,普通电机是鼠笼的结构,依靠定子上旋转的磁场在转子上的线圈里感应出电流,然后在鼠笼的线圈里短路也在转子钢片上感应出一个相应的磁场,这个磁场在定子旋转磁场旋过的那瞬间产生和消失,刚从某个转子相对的位置上转过的磁场回到了刚才转过的位置后面时候是不产生往反方向吸的力的,因为转子上的那个磁场早消失了,只有当定子上磁极再次在转子上产生切割的磁场后,转子才会再产生一个相应的磁场。

网友:
换相用的,有刷的靠电刷换相,无刷的靠位置检测器根据当前位置驱动内部功率管改变电压极性,实现换相。
和感应电机是两码事

网友:
无刷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转子到了位置。磁场需要转换极性,霍尔是取转换信号脉冲的。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取得触发信号的。

网友:
问生产电动车的厂家。

网友:
解释下:
三相交流电机主要分:1.异步电机2.永磁同步电机3.同步电机
2永磁同步电机分:1.反电动势为平顶波,2.反电动势为正弦波
一般电动车里用的是反电动势为平顶波永磁同步电机,如果把控制器和电机本体安装在一起,其实就是散热器里的风扇电机,为什么有些电动车电机需要霍尔,而有些不需要呢?因为当控制器比较NB的时候可以通过采集的反电动势估计此时的转子磁极位置,故而取消了霍尔,而老的控制器必须依靠霍尔才能决定导通的开关管

楼主:
8、9、11楼的解释比较合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模型中的无刷电机(用电调控制的那种)也不需要霍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模型中的无刷电机(用电调控制的那种)也不需要霍尔呢?

这种电调的控制芯片程序可以检测反电动势,故而不需要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调的控制芯片程序可以检测反电动势,故而不需要霍尔

这么说模型无刷电调和电动车控制器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那输出波形就应该是方波了?为什么不输出正弦波?正弦波制造的旋转磁场效率更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模型无刷电调和电动车控制器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那输出波形就应该是方波了?为什么不输出正弦波 ...

不是方波,方波就没办法调节输出电压大小了,总之呢!输出电压大小和频率成一定比值,频率越低就是很密的脉冲波,越高就是越稀的脉冲波,脉冲的稀疏反映的是电压的大小

网友C:
都没说到框子上 把细的说了粗的没说 三相电机用的是三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通在三个互相相隔120度的铁芯上 使转子有一个旋转磁场带动转子转动,两相电机则靠电容的移相让转子转动
电动车你只给了直流电 直流电加在磁极上没有旋转磁场 那么就人工检测转子的位置产生变化的磁场 检测的方法有多种,一般的直流马达是靠整流子来换电流的方向 电动车靠霍尔元件检测转子的位置 还有就是用线圈检测的 只要能转,各种形式的电机都有,电动车就采用的霍尔元件的检测方法 我看未必都是用霍尔元件 其他形式的也有。
总结一下 三相电机用的是三相交流电 电动车你只给了直流电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运转方式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

我发现我有点偏题了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问题 应该这样回答
三相电机的转速是固定的 做好磁极数以后转速就根据三相电的频率定死了
电动车不能这样 电动车电机转速是随时变化的 那么有的电机就采用霍尔元件检测转子位置的方法来产生换向电流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方波,方波就没办法调节输出电压大小了,总之呢!输出电压大小和频率成一定比值,频率越低就是很密的 ...

简而言之,pwm调制,即脉宽调制,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但但这种脉冲波形应该就是方波了

楼主:
l2j42 回答比较到位,表扬一下

网友:
首先楼主要明白,电动车的电机不是交流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3楼回答的非常清楚,“加霍尔是反馈转子位置用的,从而控制电流相位,闭环控制力矩和转速”

其工作原理是电子换相取代机械换相,到网上一查,楼主就知,其波形特征也不一样。

网友:
模型无刷电调输出的确实是矩形波,而模型无刷马达也是适合矩形波驱动的

直流无刷马达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无感无刷,通过检测反电动势换相,适合转速较高,不需要精确控制转速的情况,
另一种是有感无刷,一般是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适合低转速平稳运转

网友:
三相电机的转速是固定的 做好磁极数以后转速就根据三相电的频率定死了
-------------------------------------------------------------------------------------
这个转速应该是同步转速,即3000rpm,1500rpm,750rpm,而不是实际的电机转速,实际的电机转速将根据负载变化而变化,如果负载长期很大,可能是电机实际转速偏低,例如对于1500转的电机,实际在1440左右,如果转速太低,可能就烧电机了。
电动车不能这样 电动车电机转速是随时变化的 那么有的电机就采用霍尔元件检测转子位置的方法来产生换向电流的方法。
------------------------------------------------------------------------------------------------------
电动车电机实际转速和同步转速是一致的,就算你将电机卡住,由于磁极传感器的专用,此时电流也不会无限制的加,顶多停转

网友D:
那么是否把交流伺服电机加上几个霍尔原件,就成了标准的无刷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么是否把交流伺服电机加上几个霍尔原件,就成了标准的无刷电机了?

是的 其实交流伺服就是带高分辨率的编码器的无刷
无刷就是低分辨率反馈或者无反馈的交流伺服

网友:
这种叫有感无刷, 在模型车里,这个电机比无感的贵很多哟。

有感的低慢线性好,无感的低速不行,起步的时候抖抖抖, 这是我个人玩车模,用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的体会。

电动车没开过。

那个有感的,是用霍尔元件检测转子位置,无感的是检测反向电动势,

前面的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这方面我不是太懂。我是从我玩模型车用这个电机得到的一点点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说到框子上 把细的说了粗的没说 三相电机用的是三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通在三个互相相隔120度的铁芯上  ...

科普了, 谢谢,我一直玩这个电机,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其实交流伺服就是带高分辨率的编码器的无刷
无刷就是低分辨率反馈或者无反馈的交流伺服

还想请教一下,那如果伺服电机装霍尔元件,是否还和磁极数量有关系?

另外看电动车用的电机相位信号是120或者60的,也不知道伺服电机的相位是多少的,对电机不太懂,不知是不是当电机转动角度为60~120度的时候,通过霍尔元件检测位置,然后电源换相?这样的话,就根据电机相位,比如60度的圆周上装6个磁铁,120度的就装个磁铁?
倒是想试试看把伺服电机装个霍尔元件,然后用电动车的无刷驱动驱动试试看

就是缺乏理论基础...哎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电动车挂有轨电车的电线上可以不用。。。

楼主:
既然霍尔传感器起电子换向作用,那通往电机有两根线就够了,可是电动车的电机都是三根线啊,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变频器是不是也按照这种原理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模型无刷电调和电动车控制器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那输出波形就应该是方波了?为什么不输出正弦波 ...

有正弦波驱动的吧。

不过貌似比方波驱动复杂得多,那么大功率的能量要从直流变成正弦波,电路会很麻烦吧。先变成方波,再用LC滤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
正在用这轮子做带锯,还不知是否能成功?如果效果好的话,希望大家多多使用.

网友:
作为普通直流电机,二根是可以;可作为无刷电机,要实现低速精确控制,一是采用有感,二是增加极数,有的无刷有24极,12极,9极;增加极数不但可控确度提高,还可增强力矩;有的模型用24极、12
极无刷电机,出线同样是三根,就没有采用有感,因为不需要低速的精确控制;可作为电动车,要大量的生产,一个是经济性,一个性能,三极能基本满足要求需要;有的采用6极,9极,12极性能更好,但同样出线是三根,内部线圈连接了。楼主不要看三根线,就认为内部是三极的.
      如果无刷采用二根线,其内部的线圈分布,低速控制的精确,力矩都不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