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关于电池

楼主(2013-03-14):
我在网店看到这种情况,比如,我买一个2600MAH 11.1V的电池要150元,买一个5200MAH 22.2V的电池要500元.我把两个11.1V的电串联使用,不是和一个22.2V的电池在电压电量C数上都一样吗.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呢.  难道是3S的电不耐大电流吗,非要专用的6S电吗.                 还是有其它情况,请老手教学..............

网友A:
两组2600MAH 11.1V串联后应该是2600MAH 22.2v  并联是5200MAH 11.1v

网友B:
需要四个串并联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组2600MAH 11.1V串联后应该是2600MAH 22.2v  并联是5200MAH 11.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四个串并联才可以。

正确

网友:
5200MAH 11.1v  420一块 2块??????

网友C:
这娃儿的高中物理不过关

网友B:
唉 我这初中都没上过的更是情何以堪啊

网友:
3S 2600MAH的电池呢 是三个电芯 每一个的容量是2600mah
6S 5200mah的电池呢 是6个电芯 每一个的容量是5200mah
你两个3S 2600mah电池串联 相当于6S 2600mah 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娃儿的高中物理不过关

是初中物理不过关~~

楼主:
明白了,木有注意,收到.谢谢

网友:
并联和串联的电芯有选择的,没有匹配好电池整体性能折扣就大了

网友:
沙发、11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娃儿的高中物理不过关

这知识是初三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