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看了坛子里面几位高人的经验,今天斗胆分别把两个伺服电机接到了我的台安n2变频器上,参数是按照
参数名称    地址   参数
最高频率      6     350    对应5000转
满电压频率  37     225
最高电压     38     62.5%    对应137.5V
中点频率     39     12.5
中点电压     40     7.9 %
设置的,也只变动了这5个参数。按下启动后,电机开始运转,但是在频率转到25以上的时候,变频就停止工作,显示出错信息,这个时候用手摸伺服电机,很热,两个不同的伺服电机都一模一样。
请问有高手知道我问题出在哪儿吗?

网友:
你是啥牌电机、功率?不同牌子设置差异很大。

比如我的三洋200W
设置到能用为
37-135
38-45
39-16.5
40-19.4
41-15.1
已不发热、2000转以上为标准。
三菱300W设置好大不一样
37-150
38-38
39-2.5
40-9.8
41-7.8

你参考吧

楼主:
我的是一个emod的电机,还有个三洋的,请问设置好上面几个参数后,按启动就是vf模式吗?还有什么需要专门设置vf启动的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哈,需要把伺服电机后面那一块去掉吗?

网友:
我来学习 有几台伺服 也想让他转起来

网友:
内容需要启用自定义vf曲线功能,好像是参数5   -  18

楼主:
原来要把05参数设置成18啊,等会回家看看

楼主:
非常高兴啊,05参数设置了后,目前能我稳定驱动到60HZ,现在就是不知道到那些参数应该怎么变化才能正常

楼主:
希望还有高手指点

网友:
普通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即使能转效果也不行。好像是说矢量型变频器能比较好地驱动伺服电机。400HZ时伺服电机达到3000转。

网友A:
我也用的n2,还是比较有心得的。楼上也说了,首先f05设置为18,开启自定义vf模式,然后6根据你电机参数设置到需要的频率,然后到37设置最大频率,38设置最大电压,39设置中间频率,40设置中间频率电压,41设置最低频率电压。根据实际电机情况,如200v/750w左右的电机,38设置在55-65%之间,39中间频率大概就设置在一半频率,40设置在35-42%之间,41大概有个5%保证启动就可以了。这样基本电机就可以转得顺畅了,然后就根据发热情况设置下最高电压,中间电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n2,还是比较有心得的。楼上也说了,首先f05设置为18,开启自定义vf模式,然后6根据你电机参数设置 ...

意思是如果发热就减低最高电压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如果发热就减低最高电压是吗?

如果是比较热的话就调整各点电压。但是用变频器驱动伺服,肯定会有点发热现象,我自己用的手感磨起来有点温度,但不至于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比较热的话就调整各点电压。但是用变频器驱动伺服,肯定会有点发热现象,我自己用的手感磨起来有点 ...

都是往低调吧?电机最多能驱动到多少频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往低调吧?电机最多能驱动到多少频率呢?

是的,调整到运转顺畅的最低电压。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的实际经验,是否符合电气要求就不知道了。

电机能到多少频率要看电机参数和变频器参数,台安N2只能去到400hz,所以我最高也只跑到400hz,用我AB的电机,可以跑到7200rpm左右(根据手头的洋二日本测速仪测得)。

网友:
亿唐兄整理的方法很对,我的N2控制400W三洋,可以稳定在350HZ运行,速度5250转

网友:
好 好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
人才啊  变频器 驱动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B:
就刚才也试了一下N2带东芝的伺服,伺服是通过步进带转动小车床的主轴,可以很好的转动,但是转矩不行,车刀进去就报OL 1

网友B:
就刚才也试了一下N2带东芝的伺服,伺服是通过步进带转动小车床的主轴,可以很好的转动,但是转矩不行,车刀进去就报LU 1,晚上再试试

网友C:
有一个春日的1.5KW变频器,,加多摩川300W的电机,怎么设置!
亿唐大侠说的,怎么被屏蔽了?!
求设置!

网友C:
全新,带原装联轴器,包顺风,250

楼主:
通过这段时间的测试,感觉只要是交流伺服电机,都可以通过慢慢的调整来让变频器很好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力大吗?
大,手捏是弄不停,没试验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