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改装Option HOBBY BEC

楼主(2013-03-14):
新鲜出炉的Option Hobby研发的三款BEC

既然到手那就是用来折腾的。赶紧拆开装到我的X4上面试一下。看了下说明,再考虑下X4的尺寸,我还是选择用这个编号BSR-1060FX的。

拆开先仔细看看,做工还不错。和加拿大大力士一样,上面有5.2V 6.0V 7.4V 8.4V 4段电压可供选择。不同的开关组合顺序对应不同的电压。

说明书简洁易懂,看不懂鸟语也能理解,还是很不错的。

开始动工!按照说明书的标示,先把电调上电池端的接头拆掉,把BEC的硅胶线和电调的合并,重新戴上热缩管。

套上热缩管之后的样子

上烙铁、焊锡!这边一定要上多一点的焊锡,让两条硅胶线完全的焊在一起。焊的比较丑,不过实用就行。

完成之后的样子!

本来是想装在肚子里面的,但是考虑到以后拆装的方便还是决定贴在外面了。

本来蛮头痛这么长的线布在外面会不会很丑,装好之后发现X4侧板屁股这块正好有个地方可以固定,那就直接拉跟扎带直接绑上去完事!

布线完毕,兜起东西准备外场测试去。附上几张3月12日,西太湖小飞的几张照。

网友:
用的NX4的头罩?

网友:
这个bec看起来很不错呀。这么小,好可爱呀!
功能真的有大力士一样吗?

网友:
   好东西,不过TB上搜不到啊!

网友:
这BEC我也用在12S的X5上,非常不错。

网友:
这个BEC是韩国的那个吗?

网友A:
有没考虑过由于震动把开关震到 Prow OFF 哪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考虑过由于震动把开关震到 Prow OFF 哪会怎样!

没有电源开关的。

网友:
BEC有啥好处?500级别的用高压舵机?

网友:
動力電直供的風險是,萬一 BEC 燒掉擊穿時,有可能把全部的電裝都拉下去一起死...

不過小機子就不用計較那麼多了...

网友:
楼猪在西太湖飞,是常州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  设计时已经考虑到  只有BEC死 其他不会坏 而且一点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電的東西跟飛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時,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我上次聽聞到的事故那架 700 級機也是走動力電直上,
用的 BEC 也是德製的,號稱保護電路不會燒 SERVO
結果馬達一燒,電變一起著掉,摔機,原本以為只是小事
後來一檢查才發現電裝幾乎全滅...只有大V存活...

正常使用 OK 的設計,在摔機時會發生什麼事也很難說...

网友:
很不错!真的有这样神奇???

网友:
这个bec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
使用的人说说看。怎么样呢?
我这里也想试一试呀!

网友:
这个bec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呀?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