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T8FG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请教FUTAB控高端玩家,我的是T8FG,刚拿到手没弄熟呢!
以前我的是天8S,那个操作起来挺顺溜。有几个问题:
    1.天8S里我设置过油门保护,就是硬件开关一打开,无论怎么推油门都不会有反应。主要用于场外调试飞机时候用。T8FG这个功能怎么实现,我真心看说明书没看懂,原谅我是个小白。
    2.天8S里,我设置过一个三段开关,将某通道的舵机最大行程设置成了100%,60%和30%,用于场外飞临时调节用。T8FG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我真心弄晕了,搞了两天了。
    请各位帮帮我,谢谢,过几天就要去飞了。如果有更多的关于T8FG经验交流,请加QQ:50533491

网友A:
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以前用天7 现在用T8FG 几天就能上手了··好好研究下说明书吧·

网友B:
1、双击  圆盘上面的 “LNK”   找到 FAIL SAFE.....后面的你自己就明白了。
2、双击  圆盘上面的 “MDL”  找到 DUAL RATE.....后面的我也不想多说了,,你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C:
加8fg讨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8fg讨论群

请教群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双击  圆盘上面的 “LNK”   找到 FAIL SAFE.....后面的你自己就明白了。
2、双击  圆盘上面的 “MDL” ...

你好,你说的第一个是失控保护啊,这个在说明书里有的。第二个貌似是舵机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双击  圆盘上面的 “LNK”   找到 FAIL SAFE.....后面的你自己就明白了。
2、双击  圆盘上面的 “MDL” ...

谢谢。我找到那个舵机曲线了。谢谢!!!但是如何设置开关来换挡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双击  圆盘上面的 “LNK”   找到 FAIL SAFE.....后面的你自己就明白了。
2、双击  圆盘上面的 “MDL” ...

谢谢。我想我懂了,不知道对不对。你说的第二条的设置里,有1到5,五个点,意思是说能有五组设置,也就是说可以设置成为五档。1到5每个点都可以设置一个硬件开关。硬件开关点进去以后,有OFF和ON,意思就是当前硬件开关所处位置是这个曲线的开,还是关。比如我要设置三档,我在三档都设置成SC这个硬件开关,而且都设置成ON,这样就实现了三个档位的设置。对吗前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我懂了,不知道对不对。你说的第二条的设置里,有1到5,五个点,意思是说能有五组设置,也就是 ...

懂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就好

前辈,请教设置曲线里的EXP和NT分别代表啥意思,都是英文缩写,不太认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设置曲线里的EXP和NT分别代表啥意思,都是英文缩写,不太认得

实践出真知,EXP是曲线曲率的意思NT也差不多啦!!!看来我还要多摸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以前用天7 现在用T8FG 几天就能上手了··好好研究下说明书吧·

你好,我还是没弄懂T8FG的油门保护功能。请你指教一二,因为之前的天8S出掉有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复习考研,一直没研究航模。现在突然拿到T8FG,基本功能差不多了,现在就想弄一弄油门保护,外出调试飞机的时候,挺担心衣服啥的挂到油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