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慢丝线切割希望不要烂尾-测试基本OK上加工视频

楼主(2013-03-14):
买了点配件,和准备的控制板

做了个人造石的东西先发上来.成型后用花岗岩的.

高频电源图(原则是能简单决不复杂)
MACH3>>>单片机>>>功率板

电源的元件基本齐了,先上一张散件图.变压器估计超过1KW.

上试机图片

目前看机械精度很重要,精度不好会造成短路时间过长断丝.4月26日.

经过这两天的调整加工效率离商品机还是有距离,不过还有很多改进的方向.4月27日.

主要涉及的精度是电极丝运行要平稳各轴双向定位要有足够的精度尤其回差影响巨大,
这些都改进后加工效率应该还可以提升很多.

换成0.24的毛丝后加工强度和效率显著提升极少出现短路和断丝,全完工后应该可以实现无人值守,看来先前买的应该是快走丝,用慢丝的速度根本不行.
加工钨钢估计超过了5mm每分钟(电流大经常断丝)应该已经接近商品机了. 4月28日.
.
简单估算了下,每个工时的铜线成本约0.6-1.0元 电费0.5-1.0元 介质可以忽略(自来水而且是循环使用).看来很便宜啊.

现在主要问题在机械精度上(现在知道为什么商品机又大又笨重了),导致加工速度距商品机还有些距离,不过个方面的提升后某些材质的加工速度会超过商品机.

今天今天加了下冲水,感觉速度和稳定性都有提升.5月3日.

测试通过版电源原理图已更新(原来的频率太低).
慢走丝割铝丝速有点高,比较费丝(1米/分钟大概每小时1.8元),.相对来说可能快走丝更适合割铝. 5月8日.

到目前为止,加工电流已经可以稳定在5A,再提升在加工某些材质时应该可以超过快走丝的商品机了
主要限制是
1:现在一直用自来水装在塑料盒里循环使用,去离子水应该对速度提升有效果.
2:冲水压力对于慢走丝来说可能还要提高很多才行.
3:还没测试用黄铜丝效果如何(一直在用无氧铜丝),.5月18日.

网友:
似乎是橱柜台面石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人造大理石的,树脂加钙粉

网友A:
加工时味很大的,粉尘也不少吧

楼主:
本论坛真是人才济济啊,一看照片就知道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时味很大的,粉尘也不少吧

加工时无味无粉尘,不时有泥点.5分钟搞定.

网友B:
用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刀

水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刀

怪不得没有灰啊

网友C:
这个不错,请问下这个控制板自己D的还是买的现成的?

网友:
前排 观摩

网友:
动力不错,
期待出作品~!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请问下这个控制板自己D的还是买的现成的?

这个板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多用途控制器的CPU板,准备用它做电源控制和步进驱动.
硬件基本不用改动.换程序就行.
电源图有个问题,主楼编辑不成功,发这吧.

网友:
強烈支持!希望早日完工!

网友D:
哇靠,慢走丝都能做出来,那60万一台的慢走丝厂家不早就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靠,慢走丝都能做出来,那60万一台的慢走丝厂家不早就倒闭了?

首先国产慢丝16万不是60万.
60万的要满足诸多要求,我这个只须满足我的一点点小要求就可以了,.
所以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
看来我以前看到的慢走丝都是贵货。。。

你太牛了,期待作品面世

网友:
祝贺,祝贺,完成后希望开源!

网友:
咋没有更新?

网友:
感谢楼主公布的信息。   搬根板凳,向您学习。  加油。

网友:
顶一下,希望能看到一台真正能干活的机器

网友E(2013-05-22):
中走丝更有性价比

网友:
坐地上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走丝更有性价比

快走丝和慢走丝各有优势,中走丝是个怪胎(个人认为是商业需要).

网友:
不错,希望楼主多介绍些

楼主(2013-08-18):
刚发了两个视频,可以看到丝速很慢.

网友:
忍不住要说一声,一个字:厉害

网友F:
这东东干吗的?
怎么会用这么大个变压器? 电流才5A呀

网友G:
很厉害,业余下慢走丝比快走丝容易DIY出来,当然没有商品机慢走丝机精度高,其实高价的慢走丝工业机,就是贵在精度高,不是贵在走丝慢啊。精度不高时比快丝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厉害,业余下慢走丝比快走丝容易DIY出来,当然没有商品机慢走丝机精度高,其实高价的慢走丝工业机,就是贵 ...

此观点是正解.还有就是功能和性能确实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东干吗的?
怎么会用这么大个变压器? 电流才5A呀

慢走丝很多可以用到30A电流的,我这个准备用到10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走丝很多可以用到30A电流的,我这个准备用到10A电流.

那么大电流 晕电压多少?
整卷丝应该只接电源一极就行了呀 电又不会漏走

网友:
顶楼主,建议拍摄水平再提高。谢谢。

网友(2013-10-28):
哇厉害,割一修三啊

网友H:
一直没见过慢走丝割出来的东西啥样,您这机器加工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呢?能否上个快走丝和慢走丝的切割面的对比图呢?多谢了,学习中。

网友I:
哈哈~~~那你用什么系统来画图控制啊》??????

网友J:
用容阻电源?

楼主(2013-11-30):
引用 网友I:
哈哈~~~那你用什么系统来画图控制啊》??????

用CAM软件或者直接手工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容阻电源?

数字可控容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没见过慢走丝割出来的东西啥样,您这机器加工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呢?能否上个快走丝和慢走丝的切割面的 ...

如果只割不修,切割面比快丝更粗糙,但没有换向条纹.一割两修要比快丝好很多.

网友(2014-03-14):
这个之前不是有人做过嘛,你的电路咋就不参考别人波形好点的...

网友K:
看视频高频脉冲还不错,走丝系统就太毛糙了。我也在DIY这种机器,用的快走丝的脉冲电源。0.2铜线丝速50MM/S一开启来就断丝,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视频高频脉冲还不错,走丝系统就太毛糙了。我也在DIY这种机器,用的快走丝的脉冲电源。0.2铜线丝速50MM/S ...

你要不是做这行的,可以联系下我,或者我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
好  支持LZ多发好图让我们学习

网友L:
你好,我原本是DIY些小制作的!苦于零件机加工费用简直坑人!然后找了些线切割的资料,无意中找到了些线切割自制的文章,没想到这东西也能自制,DIY,精度也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了,能做出我自己想要做的Ok!所以就来兴趣了!早就有了这想法但不知从何入手,希望您多多指教!!!!你已经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视频高频脉冲还不错,走丝系统就太毛糙了。我也在DIY这种机器,用的快走丝的脉冲电源。0.2铜线丝速50MM/S ...

快走丝的电源用在慢走丝主要问题就是容易断丝和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原本是DIY些小制作的!苦于零件机加工费用简直坑人!然后找了些线切割的资料,无意中找到了些线切割自 ...

我们可以在论坛互相交流,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等下发我的机器给大家看看,呵呵。

网友M:
膜拜LZ!求电源电路图,大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膜拜LZ!求电源电路图,大谢

19楼有原理图.

网友M:
19楼有原理图.

不知LZ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程序能不能 共享

网友:
呵呵 有点得寸进尺了 想白享LZ的劳动成果

楼主(2014-09-03):
引用 网友M:
19楼有原理图.

不知LZ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程序能不能 共享

什么型号的都可以,只不过用软件代替了传统的模拟和逻辑电路,但控制思路是一样的.
我在论坛传过几篇关于电火花的资料,里面介绍的很详细,你可以看下.

网友N(2015-02-19):
大神   能问下 你电源怎么做的吗?   跟19楼的电路图完全一样吗?
我对线切割入魔了,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感谢

网友N:
大神   能多拍几张机器照片吗    太高兴能找到DIY的帖子

网友:
在学习中,将来也想做一个

楼主(2015-05-01):
引用 网友N:
大神   能问下 你电源怎么做的吗?   跟19楼的电路图完全一样吗?
我对线切割入魔了,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感 ...

视频中的跟19楼的电路图完全一样的,前提是你自己得会单片机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神   能多拍几张机器照片吗    太高兴能找到DIY的帖子

机器已经拆了,因为只是实验以下.

网友:
专业高手

网友:
搞个成品可以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