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油机,风神50,请大家帮看看,有福利哦

楼主(2013-03-14):
主机
玻纤大桨
kds 7xII 通道2.4G带液晶屏遥控器     (?С?3D)
三叶52级新款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2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  5个 FUTaba 3003
启动杆
90启动器(比瑞集的寿命更长 碳刷更坚固 还可以额外加装锂电供电)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关

楼主:
听说这个东西很经典,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血滴子来啦 大家快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滴子来啦 大家快跑啊

弱弱地问句,血滴子是什么意思?难道很容易伤人么

网友:
  玩航模 哪有 不烧钱的 道理 !!

不错::有人 真的 用这50机器 打农药 呢,视频看过 载重 3kg 没乱说。

网友B:
这个我在武汉兄弟航模买过这套。就控不一样。就悬停还算过的去。不过大机安全第一。要大机就买好点的。不然还是老实玩小的吧

网友:
好马要配好鞍

网友:
这样玩你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在武汉兄弟航模买过这套。就控不一样。就悬停还算过的去。不过大机安全第一。要大机就买好点的。不然 ...

我在淘宝店上看的就是这家店,不知道你现在还在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在武汉兄弟航模买过这套。就控不一样。就悬停还算过的去。不过大机安全第一。要大机就买好点的。不然 ...

价格貌似3000左右,感觉还不错

网友:
呵呵!这设备楼主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貌似3000左右,感觉还不错

没有。那发动机也不行。把东西换成可以飞。也差不多是6000。所以买泰世或亚拓的飞机也差不多了。玩大飞机那控也换好点吧。那个飞机可以砍死人的

网友:
最起码把陀螺仪和锁尾舵机换了,一分钱一分货,楼主不明白?

网友:
别的不说 第一控得换个FUTABA的 JR的入门控也行  不过这控的东西也说不准玩航模最好是在无人区玩。 发动机 锁尾舵机还有陀螺仪得换了,你说十字盘那舵机练习还是足够只要是正品的舵机

网友C:
难道新手拿再好的飞机就不危险?凡是都有个过程,好比学开车,你是用法拉利来学还是用雪铁龙来学,自己衡量吧。楼主先学习直升机的基本知识,理论上要知道怎么调机(高手为什么飞得好好的?除了硬件,调机重不重要?你自己理解),这配置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不好飞,把陀螺仪和尾舵机都换了,(futaba 401+futaba s9254这搭配还可以),三叶的发动机的化油器可能精度不行,本人试过卡油门。幸好没出事。这样玩玩悬停问题不大,玩的时候要胆大心细(飞的时候心里压力会好大的,要克服)。不要猛打摇杆。场地要找个没人的,有人来看就不要玩,自己离飞机远点(有个万一也好躲)。希望对楼主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新手拿再好的飞机就不危险?凡是都有个过程,好比学开车,你是用法拉利来学还是用雪铁龙来学,自己衡量 ...

谢谢提醒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千万别买!!还是买套450,加上模拟器玩玩就算了·~

网友:
说句实话,如果是金属版的空机,还过得去。(还是不值那个价)现在二手50级别的油机基本是白菜了,为啥还去买这个名声在外的

电子设备和发动机,就是一堆垃圾。

所以综上所述,强烈建议别买。

网友:
3003就算了,飞几次感觉输出齿就要掉下来一样

网友:
这个是谋杀专用设备

网友D:
千万别买,想玩油机关键是电子设备,万一要是掉在人堆里,可不是几千块能解决的问题。楼上说的话都是实在花,这种级别的大油机,楼主要是第一次升空,手指都会震撼的发抖,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俱乐部曾经有一个魔友,自己的油机炸向观众群,舍身取义缝了30多针,还落下风湿的病根。楼主写的配置实在是没有安全性可言

网友:
电子   设备全换了   武汉那兄弟航模 售后不好 我在他那里买的一个DS655 飞机还没飞过 就坏了 发回去修 问他  他也一直给你说 没修好

网友:
先玩30先,慢慢再玩大机,

网友:
电子设备不好呀,另外玩模型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找没人的地方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店上看的就是这家店,不知道你现在还在用么

我也在兄弟模型入手滴。。。

网友:
电子设备全换掉吧

网友:
新手潜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新手拿再好的飞机就不危险?凡是都有个过程,好比学开车,你是用法拉利来学还是用雪铁龙来学,自己衡量 ...

其实楼上说的,只是说好一点的飞机精度高,设备更可靠。法拉利和雪铁龙是新车可靠性还是可以肯定的。区别就是驾驶乐趣和舒适性以及大家的虚荣心。  楼主开过减震坏了还有就是下摆臂胶套坏了的车吗? 和飞机精度不高和设备不可靠是一个意思。

网友:
楼主赶紧远离杀人武器吧!

网友:
建议收老手的二手机,,很多老模友都是相当的热心的,可以教你调飞机,调发动机,和很多技巧,,同时他们的配置一般都不错,可靠性也高,,,当然要找对人哈,,

网友:
油的气场足啊……

网友E:
我就是买的这个套机,我自己技术还不怎么样。。但是我每次交给身边的高手模友飞的时候都很不错。

所以我总结的是,只要你的技术到位了,一样的飞,,只是由于舵机的原因没法做特技。飞飞航线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技术不到位,,什么配置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买的这个套机,我自己技术还不怎么样。。但是我每次交给身边的高手模友飞的时候都很不错。

所以我 ...

说得好,支持一下!我准备收个二手的先玩玩,再换电子设备

网友:
舵机扭力不够只有3公斤,3d的话起码7,8公斤以上

网友:
我也是拿风神50练出来的,但是我是买的空机、DS610,4个,futaba611+bsl251(应该是251哈),futaba10C的控,os 50发动机,以上配置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是风神50练出来的   现在新装了一架雷虎X50   风神想出了 但只出北京 我可以飞完证明飞机没毛病  你现场拿走  中配 升级金属尾桨夹+金属蟹爪+金属SF控制臂+金属发动机座

电子设备  三叶52发动机  DS610*3   GY401+非耐克斯锁尾   油门也是非耐克斯锁尾  带好盈UBEC降压可直接锂电做接收  不带控

3000出

楼主(2013-04-14):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买,想玩油机关键是电子设备,万一要是掉在人堆里,可不是几千块能解决的问题。楼上说的话都是实在花 ...

谢谢。。

网友:
实在时忍不住要要说话了,真的不建议新手要搞这种套机,一般问这样问题的基本可以肯定,周边没有像样的老手带。

这能不危险吗?还法拉第、雪铁龙的,这比新手开个年检都过不了的汽车一个人学开车还危险。

建议,新手一定找个身边的老鸟带,如果想省钱,请老手帮忙收个靠谱的二手飞机,一架可靠的二手套机对新手练习非常划算。

另外给你的二手行情参考一下,就知道这种套机值不值。

亚托600N 油机  全蓝色金属件、改装碳纤油门拉杆和尾拉杆。
舵机 futaba 9252 *4  锁尾陀螺仪  DS760 锁尾舵机 futaba BLS251
亚托50发动机+亚托排气管   futaba GV1 定速
不带大桨
上面这个飞机是我闲置的,当年的竞赛级配置,只小炸一次,成色很新。  这套 只要 3500元不到(不含遥控器,遥控器1千多可以收个比较可靠的)。

我不是为了卖飞机(纯新手不卖,除非有老鸟帮忙,呵呵),这是给你个行情比较,找懂行的人问下比较下。

再次提醒,模型不是玩具,不能凑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设备可靠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
买回来   你肯定会卖掉!哥当初就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金属版的空机,还过得去  就空机可以其他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