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gale刷新固件的同学设置了MINI CP或是V120D02S的 ...
有谁用gale刷新固件的同学设置了MINI CP或是V120D02S的,请帮忙提供一下相关参数哦。

楼主(2013-03-14):
如题哦。。昨天刷了gale的固件,但是有很多的参数 不是很好调,有谁用过gale的新固件设置了MINI CP 或是V120D02S的,请帮忙提供相关的设置参数哦。

网友A:
同问,gale的fw确实不错,多了很多功能,我刷的是三段开关的,一开始动态对频不行,换成固定的就ok了,其他设置都设好了,就是三轴不知道如何设置,参考minicp说明书上关于8s的设置,对频后接收板上绿灯、红灯间断闪烁,但找不到mix开关在那。。。。。。。

楼主:
再顶。。没有一个用GALE弄过MINI CP或是V120D02S的?

网友B(2014-04-30):
longway7721之前發的文章 說到对频后接收板上绿灯、红灯间断闪烁 這是要怎麼解決呢? 求救 我的MINI CP 剛裝上新主板就這樣了

网友C(2014-06-06):
同问。。。就没有高手回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