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出麻烦了

楼主(2013-03-14):
      哪吒飞控,遥控器校准时,调参软件提示:错误配置8,同时蓝灯闪烁。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另外,还有一事。四轴起飞后,向左自旋,怎么解决?
      推油门时,有一个电机总是比其他电机 提前转动。 怎么解决?提前转动的电机电调油门行程需要重新校准吗?

网友:
同问了。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油门行程你没有调试好、我刚刚拿到naza飞控的时候调试了几个小时才调试好、单个慢慢调吧

网友A:
1、遥控器校准时,调参软件提示:错误配置8,同时蓝灯闪烁。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遥控类型你没选普通 ,另:NAZA上没有兰灯,
2、还有一事。四轴起飞后,向左自旋,怎么解决?
     因为你没有装GPS模块
3、推油门时,有一个电机总是比其他电机 提前转动。 怎么解决?提前转动的电机电调油门行程需要重新校准吗?
     四个电调,单个分别做一次“恢复出厂值”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校准时,调参软件提示:错误配置8,同时蓝灯闪烁。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遥控 ...

非常您感谢耐心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校准时,调参软件提示:错误配置8,同时蓝灯闪烁。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遥控 ...

另有一问题需请教: 四轴起飞后总是向一个方向漂移。怎么解决?(没有装GPS)

网友:
飞二分钟预热一下应该就好了,大家都是这样飞的

网友:
跟着学习了,我的4轴也是向一个方向飘,不过有的时候确很好一点都不飘,我还没飞过半数分钟呢,有时间了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校准时,调参软件提示:错误配置8,同时蓝灯闪烁。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遥控 ...

自旋与装没装GPS有关吗?

网友:
酱油路过...  heihei ...这个问题 。。。貌似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