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狂抖“问题”

楼主(2013-03-14):
有几只
舵机
,放着一直没测,手头也没有
遥控器
接收机来测。于是拿泰克信号发生器产生周期20ms,脉宽1~2ms。结果是测大的舵机一切正常。
而两只小舵机则狂抖,而且驱动电流高达700多mA,赶紧切断电源。以为小舵机坏,拆了一只,
电机
什么正常。示波器观察信号发生器的波也正常。
拿单片机写了代码来产生这个控制脉冲,却发现两小舵机均正常了,当然大舵机用这信号也OK。观察单片机和信号发生器的波看着都一样,搞不清为何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波驱动小舵机就不正常,难道是这个纹波大?

网友A:
可能舵机类型不一样,有的是模拟有的是数字

网友B:
舵机有模拟和数字区别,数字舵机也有频率不同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