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折腾小飞机之二,50MM涵道F18改4通,转向起落架!

楼主(2013-03-14):
继上次折腾过电动四通mini fox后近期对50MM小涵道非常有兴趣就改了一架,原厂的50MM涵道机非常坑爹,飞翼的V尾结构,固定起落架又大又重,非常不给力,但这个品牌的小飞机做工非常不错,是不错的小飞机,说明的起飞重量325g 所以决定给它动动手术

配置:skyangel 50MM F18空机 好盈飞腾18A电调 蓝岱4600kv金属涵道 银燕EA08 8g模拟正反舵机3只,2只正向1只反向(注意:要改标准4通必须要用正反不同的舵机去管理升降舵如果用混控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会造成飞行质量下降) ,奥泰3.7g舵机4只,蝎子900mah 3S 25C A款尺寸电池,6100e接收机 银燕8g正反舵机用来控制升降舵,3.7g两个舵机用来控制副翼 两个3.7g舵机控制垂尾,1个银燕8g正向舵机控制转向,电调及连接Y线全部自己DIY到最短状态用以偷轻,电池跟电调的连接直接用2MM香蕉插连接,考虑到要做到最轻状态原厂的起落架总重20g比较坑爹,根据说明书起飞重量325g这个标准尽量做到最轻的前提下,决定把这个20g的起落架改为相符的转向起落架,在淘宝上买来1个最小直径的海绵胎,再买了2个稍微大一个规格的海绵胎作为后轮,加上连杆跟8g舵机的重量21g,这个重量跟原厂的20g非常吻合,呵呵,整机装起来连电池重量一直担心过重,由于电线的偷轻处理非常好意外的改好后连电池整机重量320g,吹称测试涵道的推力410g-420g左右,推力轻松过1,呵呵!方向舵,副翼,升降舵面也非常灵活,附上改好的图片

网友A:
l楼主改的不错啊,用了7个舵机 ,才320克,请问这个飞机空机有多重啊?

网友B:
LZ,我的90涵道F18全部都使用银燕9克塑料舵机,飞的很好,动作反应也不错,50涵道的用不着8-9克那么大的舵机吧?另外,方向舵机其实也可以不装,以节省宝贵的重量。

网友:
想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楼主改的不错啊,用了7个舵机 ,才320克,请问这个飞机空机有多重啊?

原厂空机重约280g左右连起落架,我机身做了挖泡沫偷轻的,特别是机头盖,改了转向是放不下的,要挖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的90涵道F18全部都使用银燕9克塑料舵机,飞的很好,动作反应也不错,50涵道的用不着8-9克那么大的舵机 ...

我其实想把原厂的8g舵机位改为放两个3.7g舵机进去的,但是3.7g我找不到正反舵机,不想混控只能用8g的

网友:
我发现再好看的机,不配合一个好的摄影师是不行的,哈哈

网友:
加了仨舵机啊...

网友:
测的什么?

网友:
改的不错。等你视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空机重约280g左右连起落架,我机身做了挖泡沫偷轻的,特别是机头盖,改了转向是放不下的,要挖空一点 ...

楼主,你这280克因该是不含电池的PNP版的重量吧?请问,空机,不含任何电子设备的重量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