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一个问题,家里是顶楼的阳台有粪管臭,有办法吗?

楼主(2013-03-14):
困霍很久了,以前有同学过来打牌,后来请也不来了,天台气味不好.

网友:
管子加高3米

网友A:
管子外头加个弯头,就像水龙头下边得那个一样,里边加点水,气味不外溢,管子也不堵塞

网友B:
我已经改造过了,就是用PVC管加高

网友:
堵上不就完事了嘛  这还要求教? 我家就直接堵上了。

网友C:
堵严实,
万一压力大的话,到时候每家马桶往外喷,然后看着他们欢快而充实地忙碌着,自己也很开心

网友:
最好用白萝卜堵上  那效果 刚刚的

网友:
换个有隔臭的地漏,一两天倒一点点水进去!

网友:
点几个大鞭炮往里面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改造过了,就是用PVC管加高

谢谢大家建义,加高好像可行,不过在高点的空气层还是形成PM1.0的无形屎霾,不过也比现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外头加个弯头,就像水龙头下边得那个一样,里边加点水,气味不外溢,管子也不堵塞

这个有人试过吗?有水也一样冒泡放出气来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人试过吗?有水也一样冒泡放出气来的是吧

这个方法我试过,不靠谱,因为在室外水会很快蒸发掉或被冻结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堵严实,
万一压力大的话,到时候每家马桶往外喷,然后看着他们欢快而充实地忙碌着,自己也很开心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哪天搞烦了,搞个高压泵接上面猛压。。。。楼下家家有喷泉。。。

网友:
弯管加水可行,就是久不久要冲一下

网友:
管道加高是对的,千万不能堵死!如果堵死会害人同时害自己,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下水管道口留在那是干什么的,这个管道是多户共用的,如果没有通气孔,任何一户排水时都会在管道内形成负压,结果是将其他家的S弯里封臭气的水给抽跑了,什么结果你想想吧!

网友:
在刮大风的时候请他们来玩牌就闻不到了

网友:
我家也是完全一样的问题。。。
我考虑是不是加个单向阀。。。

网友D:
可以做一个单向闸门,口子向下开,(就是管子里的空气只能进,不能出)这样应该可以了,就可以不造成负压,也可以防止臭气跑出来!!

网友E:
接条粗胶管,引到远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一个单向闸门,口子向下开,(就是管子里的空气只能进,不能出)这样应该可以了,就可以不造成负压, ...

绝对可以,申请专利!只是建筑商可能不买账,通气孔不可能安在某户家里,牌桌旁边有个排气孔的现象--不多见。

网友F:
堵死好,我家里都堵了好几个了,冲马桶的水太少引不起什么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堵死好,我家里都堵了好几个了,冲马桶的水太少引不起什么负压。

原来是你把楼顶的排气孔都堵上的,算你狠

网友:
用软管接到雨水下水管,这样就可以臭一楼了。嘿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堵死好,我家里都堵了好几个了,冲马桶的水太少引不起什么负压。

堵上了,冲马桶时能把别的马桶的水封里的水吸掉的。
堵上了,如果都没人冲马桶时,臭气从最高层的马桶里冒出。。。
用管接上,把口开在别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堵上了,冲马桶时能把别的马桶的水封里的水吸掉的。
堵上了,如果都没人冲马桶时,臭气从最高层的马桶里 ...

马桶下水管最少要110MM的,主管更粗,那点水贴着边流下去的,您再想想水烟筒的原理。(不过臭气从最高层的马桶里出来有可能,没有S弯和安装马桶密封不好时。

想起小时候,五层的宿舍还是烧材的,一排共 一个烟道,上面的盖板放在几块砖上,我把砖去了,。。。。。。。。。。。。。

网友:
加高行,但这塑料管的强度也是个问题(换镀锌管,四角铁丝绷紧,可再高些,但千万要牢靠,掉下去砸到人,车,你就摊事了,大了你这房子也得搭上),不如看一下地形,找下风口(比如我们东北,是经常刮北风的,你就可尽量往北挪),改道(水平的)

网友:
工作间喷点香水,再弄套防毒面具戴上,职业危害防范第一啊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找一块弹性的胶皮,蒙在管口,用铁丝扎紧,中间用刀在直径位置割一刀,这样平时是闭合的,臭气跑不出来,需要吸气时,气压会把小口吸开进气,进完气又恢复密封,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马桶下水管最少要110MM的,主管更粗,那点水贴着边流下去的,您再想想水烟筒的原理。(不过臭气从最高层 ...

你能确定水是贴边下去的吗?如果不能确定,可以去试试。
那管是呼吸口,装单向阀是不行的,只有移动管口的位置

网友:
不用啥DIY上淘宝找防反地漏芯就可以了,就是个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