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鸟~问个自动导航距离的问题 。

楼主(2013-03-14):
零度X6 P版10航点的飞控,自动导航有无距离限制?或者说限制距离是多少?
x6p版的,10航点以上的版本都有说明而且也都 不同,可我找了好半天就是 找不到 10航点的说明。
还有这个自动导航距离指的是什么距离?以地面站位起点的距离 ,还是以飞机为起点的距离?

求教~各位老鸟

网友A:
自动导航应该是支持半径100米的距离
是以飞机为起点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导航应该是支持半径100米的距离
是以飞机为起点的距离

同问。
只支持10m 这么小的范围啊? 是不是10个航点要在100米半径范围内?

网友(2013-06-10):
谈到距离的帖子就沉了吗!

网友:
没用过自动导航,我理解的是,自动导航没有航程限制,提前通过地面站,输出gps坐标,飞行器按计划飞行,途中任然接受电台,或摇控的监控,可以手动中终,或失控返航。不过我提醒一下新手,地面站这玩艺,我理解应该非常不可靠,为啥,因为用的是goolge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