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画了个无刷云台

楼主(2013-03-14):
整体外观

左侧

后部

来点板砖盖楼……呵呵

网友:
不能调重心啊,重新改改吧其他都挺好的

网友:
是呀,重心不好调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对,同感。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重心调整会想办法加上,要是没有这个功能真的就鸡肋了。

网友:
中心不好,后面电机负担重了

楼主:
修改了一下,增加重心可调功能。

楼主:
简单渲染一下,颜色没有细调哈,有不少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一下,增加重心可调功能。

还有横滚的重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横滚的重心呢。。。

横滚的重心通过调整底板的安装位置来调整啊,注意看图中箭头位置指示。

楼主:
电机也绕的差不多了,XXD2212用0.16的线绕了70圈,16.2欧左右,另外一个电机0.2的线绕了80圈,具体欧数忘了。(两相绕组串联起来的电阻),在无刷电调上试了试,跑的还行,接下来就是入控制板了。先把控制这块闭环了。然后就是加工机架了。

网友:
现在是神马情况了

网友B:
会设计真好,请问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设计真好,请问用的什么软件啊

pro/e 这玩意画完了发觉不太想去折腾了……就这么一直撂着……

网友(2013-04-15):
引用 网友B:
会设计真好,请问用的什么软件啊

cat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