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打舵的时候十字盘会上下动。。。。

楼主(2013-03-14):
就光打升降或者副翼的时候,十字盘中间的球套会在主轴上下滑动,就像被斜盘推着动一样的。
现在控没电了,不好试了,我个人感觉是连杆长度造成十字盘行程不太一致,要调舵机行程,找到最平衡点。不知道对不对,忘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A:
120ccpm打副翼是不会动,升降是会动
因为升降舵机跑得比副翼和螺距舵机路程长

网友B:
感觉你这是通道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ccpm打副翼是不会动,升降是会动
因为升降舵机跑得比副翼和螺距舵机路程长

打副翼是有一点点动,升降会动2-3mm,这个能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是通道错了吧

不是。。。

网友:
如果电子设备没有问题,8fg可以过十字盘选项来消除这种情况(有副翼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