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对接收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3-03-15):
电机接线端已接滤波电容,对地也接了电容,接电机的导线也做了屏蔽接地,电刷也仔细打磨调整过,还是有电磁干扰。现象是电压升到5V以上干扰就开始严重起来,舵机开始抖舵,不接电调略好,接入电调干扰就更严重,控是2.4G的。请教各位高手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这个基本很难解决,有刷的顽疾

网友A:
对接收机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接收机远离电机,加大电源滤波电容和电感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接收机单独供电试试。

已经是单独供电了。

楼主:
电磁干扰是有刷电机的顽疾,这个已经是知道的了,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成品的模型汽车、坦克、直升机也用的是有刷电机,控的频率也只有42M或者只有27M,电机也没有使用屏蔽线和电容器,对电磁干扰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恳请各位电器高手发表高论并指教。谢谢!

网友:
电火花的频率应该很高

网友:
是不是和电调有关啊,我的就没有问题。另外电机与电调、接收机距离尽量远点,电机加电容。蓝宇2.4G控。

网友B:
电机的外壳接地可有效减少干扰,另外固定电机时先轴向旋转调整电机,找到干扰最小的位置再将电机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外壳接地可有效减少干扰,另外固定电机时先轴向旋转调整电机,找到干扰最小的位置再将电机固定。 ...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其实你要想在狭小的空间里调整电机与接收机的位置,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经验总结:要想减少电机电磁干扰,最重要的问题是电刷与整流子的接触,使之不产生火花或只产生微弱的火花,这就要求整流子要非常的平滑,电刷与整流子接触的力度要合适,在最大电流许可的范围内电刷的重量要轻,以减少电刷跳动的惯性,然后才是加电容器。否则只是电机外壳接地、加电容器效果都好不到那里去。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