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higher Skyline RSGS 云台增稳专用陀螺(红陀螺)简易设置说明

楼主(2013-03-15):
一、连线
接收-------陀螺--------舵机
AILE------ROLL-------横滚
ELEV------Tilt--------俯仰
RUDD------Pan(I/S)--方向
  (Pan Input调参时接USB)
控制:任意通道3段开关---接陀螺AUX··1段、陀螺关闭,2段、三轴增稳,3段、两轴增稳(方向舵不工作)
二、首次调试
(下 载数据包,安装软件及 USB 补丁)
Pan Input接USB 开软件
选CONNET--COM( ?) USB被电脑识别后会出现COM1以外的其他数字!
陀螺通电 连接到电脑后

选 FIRMWARE--Restore 初始

然后 选 TUNING
俯仰和横滚舵机必需要和陀螺连接
1、set l(全部放正)确认
2、set z(俯仰轴,俯视90度,不要转多,90度就好,之后记得转回水平)确认
(注意其他舵面千万别动,不然第三步够你受的,什么叫云台也疯狂立马就知道了)
3、auto  确认 要是不需要方向增稳的话就不要插方向舵机,平放云台,俯仰和横滚舵机开始无规律自检,要是堵转了断电重复第一步,正常情况一般俯仰横滚都在90度范围活动,自检后绿灯常量就OK了!(如果需要方向轴,这个时候方向舵机也需要连接到陀螺,点完确认后迅速提起云台(悬空),要是云台向一个方向一直转的话 迅速断电 重复第一步,正常情况方向舵就是抽一下之后就不动了)
  自检完毕后,下面会出现3组对应数字,可以微调舵机 建议不调 调多了 舵机会发癫!

MONITOR--数字显示状态(忽视)!

GAINS--感度设置
Tilt-------俯仰 比如160 回车
ROLL-------横滚 比如160 回车
Pan--------方向 比如60  回车
只调前三项后面的高级选项可以忽视,默认就好,有懂的人回帖补充 !

SERVOS-- 这里是设置 俯仰  横滚 方向 舵面的自动回中 记忆位置 反向 等 这个自己试吧 没什么难度  点左下角小铃铛 --servos 可以激活舵机 观察运动状态!

所有参数大致选定后  点左下角  小铃铛选SAVE保存(SERVOS需关闭)   之后可以挂上上相机 去细调感度了!好了 写的不对之处请大家回复指正!其他高级设置经验大家可以回复分享!就写到这里 886!

网友A:
自检时不需要挂上相机吗?

网友:
我也是用楼上方法调的,

网友:
感觉比不是飞越zyx-gs

网友:
AV200还没来得及调试,调的时候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时不需要挂上相机吗?

万一 舵机 发癫  相机都要 遭殃!

网友(2013-05-17):
楼主 我也是这个陀螺 USB线的驱动已经上好了,就是不能和软件练级 COM口连接老是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