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stle Talon 90A 电调 迟启动马达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03-15):
年前买了550 DFC
发现遥控器的摇杆推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马达才启动。。
以前我玩450用铂金,摇杆最低推上一点点就启动马达了,
现在的Talon 90A 要推到差不多到一半的行程才启动马达
之前试飞,飞机飞得太高,往下打摇杆居然碰到了0油门,结果飞机瞬间失去动力,急忙把摇杆推上去。。飞机缓启动了。。差点炸鸡

油门曲线 0 40 60 80 100

摇杆在这个地方电机才启动;

油门最低:

油门最高:

网友:
LZ你这个问题我刚刚接触的时候也是很郁闷,解决方法就是学习千红哥,全部设定定速

网友:
卡斯特缓起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看你想怎么飞
调大转速加速度也可以帮你在空中把飞机转速迅速恢复起来!
关键看你想怎样飞

网友:
卡斯特电调就是这个鸟样。我的600E也一样,一样照飞,手法问题。

网友:
肯定也有类似校调的吧,不行换好赢吧
哈哈哈

网友:
凤凰不是100油门--0油门这样调油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系列的控?

DX7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电调哦 就是先推油到 100% 开机 听电调声音再 拉到 0% 这样的。

大哥,我这个是Castle啊 不是 好盈.....

网友A:
dx系列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校正过了
我是 油门 0 25 50 75 100
然后油门上下各 50% 增加行程校准

校电调哦 就是先推油到 100% 开机 听电调声音再 拉到 0%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没校正过吧。 看看电调说明

校正过了
我是 油门 0 25 50 75 100
然后油门上下各 50% 增加行程校准

网友B:
电调油门没校正过吧。 看看电调说明

网友:
在控上调油门的阈值-.-
参考千红的帖-.-
凤凰的电调使用前都要这么调的-.-

网友:
这个阀值在控上改吧...至少我的8fg和14sg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