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控JR3810设置三段开关求助

楼主(2013-03-15):
如题,手里有个老控JR3810,准备用来玩四轴,但是看看控上只有右上角有一个三段开关,而且还不能在监视器里看到是哪个通道,哪位大侠用过,我想用三段开关,不知道咋设置。各位大侠帮我一下啊?

网友A:
AUX3是受三段开关控制的,三个档位分别输出0、50、100,从监视器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3是受三段开关控制的,三个档位分别输出0、50、100,从监视器可以看到。

已经按你的方法测试过不行,因为单纯从遥控器监视器中看,AUX3不能和三档位开关联动,必须设置AUX3到AUX3的混控,然后将混控开关用三段开关控制,但是我设置混控后三段开关里只有两个档位起作用,要不就是上中,要不就是中下,搞不懂啊,这个控是朋友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否改动过。

网友A:
我是用直升机模式的,在监视器看AUX3是受3段开关控制的,你新建一个模型,调到直升机模式试一试。固定翼模式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直升机模式的,在监视器看AUX3是受3段开关控制的,你新建一个模型,调到直升机模式试一试。固定翼模式 ...

为啥选择直升机模式提示F MODE?然后一直闪动不能设定呢

网友A:
提示F MODE 开关位置错误,把三段开关打到最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F MODE 开关位置错误,把三段开关打到最上面就可以了。

大卫你真是大侠啊!!!佩服你五体投地啊!!!按你的方法果然实现三段了,可否加你QQ呢?想进一步请教3810的设置,手里有个电子版的说明书说的很不详细,比如这个三段开关的设置说明书里根本没有,我的QQ823537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