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0 efl 配件

楼主(2013-03-15):
刚入了500 efl。
想请问500有几个型号,主要配件兼容性情况。
谢谢,实在是没弄明白。

网友A:
现在应该都是新货,500 PRO DFC了。如果你的500 EFL是新的,那也可能是存货了。

网友B:
500E 500ESP 500EFL PRO 500dfc

网友C:
按照机型来分,一般分为2代产品 老款500E 500ESP ,新款的500E PRO系列,分为500E PRO 有副翼,500E PRO EFL ,500E PRO DFC , 新款500,机身零件全部通用,旋翼头分为有副翼美式旋翼头, 无副翼 EFL旋翼头, 无副翼DFC旋翼头。尾部除了DFC是新款双推结构,其他2款都是单推。

网友D:
恭喜楼主,个人认为500EFL是最好的练习机,无副翼简单好维修,又不像DFC零件那么贵,零件也好买,还可以改皮传,而且是单电池飞行,抗风也不错,有大机的稳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