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的是哪一种舵机测器?

楼主(2013-03-15):
RT

网友A:
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B:
充电器自带的

网友C:
好的坏的都用过,感觉其实都没必要,直插接收上电检测完事儿

网友D:
原来用最便宜的。然后烧了、、、现在自家做的。。。。。。

网友E:
用测试器检测舵机只需准备一块6V电池即可,比较方便。市售的品牌很多,二十元上下吧。

网友F(2013-05-08):
便宜的就好,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G:
还差点分就升级了~我是来拿分的勿怪
必顶!

网友H:
上接收器直接测试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接收器直接测试就行了吧?
上接收麻烦~直接测试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