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目前2000多价位的控只有T8FG一个可以选择吗

楼主(2013-03-15):
新手求助 目前2000多价位的控只有T8FG一个可以选择吗

网友A:
菜鸟补充:
1:DEVO7需要的是UP02升级,不是UP02套装(含UP02适配器)
2:DEVO7E同标配接收RX701,2.4G信号距离最大是500米!
DEVO10是够强大,性价比最高!正在使用中!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B:
14sg 也就两千多丁点,裸控没接收的话,淘宝搜

网友C:
fs9x也很好

网友D:
接收机貴嗎?要考慮10個八個!

网友E:
DEVO12S难道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网友F:
最佳建议:14Sg单控2600+副厂7通接收190 2800这样 这是这个价位的绝佳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