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是不是旋翼头出问题了?

楼主(2013-03-15):
油门在中间·十字盘水平··
舵机
水平····然后测了A桨5度··B桨5度···油门最低··A桨0度·B桨居然尼玛的。。。-3度- -油门最高2只桨的度数也不一样··怎么办- -上次炸的不严重呀。。。轴也换了。。

网友A:
连杆长度一样么?

网友B:
水平盤之上拉杆、搖臂、橫軸、槳夾!

网友C:
我想
应该先看看最大、最小螺距时十字盘是不是也是水平的

网友D:
大桨夹球头变形了

网友E:
必须是大桨夹出问题了

网友F:
连杆长度,球头是否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