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30 贴塑 小心得

楼主(2013-03-15):
c0630 导轨有磨损 有三个小问题
第一 这样持续下去会加快磨损
第二 因为磨损不平均 导致大溜板翘脚 对加工稳定性有一定影响
第三 因为磨损 导轨有些地方会比较涩 滑动阻力不平均 给安装数控电机使用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看很多前辈都给小床贴塑
自己也折腾一下

楼主:
贴塑过程略 坛子里又比较详细的教学贴
我说一下我的心得 和朋友关心的计算厚度问题
先说小溜板

网友:
我的0630买过来就已经贴塑了
难怪导轨还跟新的一样……

楼主:
说一下小溜板贴塑过程
贴塑过程中 使用的工具 主要是x8126万能铣床
先将小溜板 滑轨 铣出新平面  燕尾部分不要铣
再将 大溜板 燕尾部分平面重新铣一刀
铣燕尾的时候 要用到 燕尾铣刀 本人找了一把 T型槽 铣刀 将上面磨出角度 能够将燕尾 平面铣完全就可以
本想 每个平面铣掉20丝(磨损在十几丝左右,铣到全部见新铁)铣小溜板时候因为铣刀没有安拉杆 掉了 一下洗掉 40丝
这样加上大溜板的20丝 就足有 60丝了
原想贴0.5的塑料 现在只能贴0.8的了
安装塞铁 塞不到位 重新用内六角做了一个螺丝 因为铣的平面比较粗糙 磨损一段时间后 塞铁还会进去一些

楼主:
小溜板的整体高度比原来略高20-30丝 这样能够找回溜板左侧燕尾部分磨损 导致溜板右移 不过0630的黄铜螺母只有一个螺丝紧固 左右偏差影响不大,黄铜螺母 和小溜板之间 加装一片垫铁 厚度在30丝 安装后 丝杠尾端处各个方向不受力就比较适宜了

楼主:
下边看一下大溜板

楼主:
因为 c0630的大溜板 光杠和丝杠位置不能上下调整
所以贴塑后 保证光杠丝杠在原位置不收各个方向的扭曲力 是非常重要的

c0630的导轨属于国产机床的老式设计

山轨这边 分别是 30度 和60度 如果按照平轨道 贴塑 1mm计算 陡坡60度轨道面 贴塑应该是cos(60度)=0.5 30度 轨道面是cos(30度)=0.866
如果是按照这个尺寸贴塑 估计没几个人能搞的精准
大溜板的轨道磨损比较重 大约有30丝
不过这个床子的 导轨磨损比较轻 有大约10丝上下
本人没有条件找到导轨磨床 或者龙门铣床等设备加工导轨
也不愿意搬来搬去 磨损也不严重 索性不处理
只处理大溜板贴塑
因为大溜板轨道的边缘有很窄一条没有磨损到的地方
所以按照尺寸 给平轨道 铣掉30丝(将来有条件的话 给床身的轨道磨掉20丝,这样正好贴塑50丝)
山轨道陡峭面 铣掉0.8左右 缓坡面铣掉 40丝左右
(这里要讲一下 ,如果不考虑将来磨床身轨道,这个尺寸标准是出厂在原基准面,平轨道 50丝 陡峭轨道1毫米100丝 缓坡轨道0.866约等于0.87mm)
这样加工后 全部贴0.5mm的 塑料
就和机床出厂的尺寸是完全吻合的

楼主:
这样贴塑后 大溜板的上下前后位置不会改变 丝杠的尺寸完全和出厂时一样的

楼主:
以下部分 特意说明一下 c0630设计上的一个小缺点

楼主:
这张图片是 c0630 溜板平轨道下边的 加紧铁 通过四个可调整顶丝调整压紧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压紧铁条是不应该受力的
但是c0630 设计的这部分不太合理
在小溜板 比较靠后的情况下  大溜板的重心几乎全部压在山型导轨上

楼主:
还看这张图片

楼主:
因为溜板操作这边 包含溜板箱 刀架的大部分重量也靠后
而对面 重量比较轻 导致 大溜板的重心 会移动到 山行导轨左侧
在四跟 压紧顶丝 压紧间隙大的情况下 大溜板前段会翘起
会导致共振 零件尺寸不准等一系列问题
而且会加快压紧块的 磨损

这个问题是因为小车床的导轨间距比较窄 配重设计比较不合理

合理的设计应该是 不管刀架前后怎么运动 大溜板的山轨 和平轨 都应该对床身轨道 有一定的压力
而不是用压紧条压紧

解决办法是 做配重 可以在大溜板的 后边 配以重物 铁块等 并固定

因为我的机器想要安装伺服电机 这个问题 也就一举两得的解决 不是问题了

楼主:
在此 老房家买的材料 小葛家淘来的 x8126万能工作台, 材料好用,附件好使。一并谢过

楼主:
有一个问题 要说明提醒一下
x轴 因为大溜板的平面使用铣床 铣平 光洁度不高 在加上锥铁压的很紧 感觉和以前相当 稳定性好了一些
z轴大溜板 贴塑后过于光滑 手轻轻一碰手轮 大溜板就动了  有些不太适应

感觉这样的滑动阻力 安装伺服 或者步进电机 至少可以用功率小一个等级的
如果是滚珠丝杠 z轴 2nm 以内 x轴 1.5nm以内 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溜板操作这边 包含溜板箱 刀架的大部分重量也靠后
而对面 重量比较轻 导致 大溜板的重心 会移动到 山行 ...

加配重这招我早用了,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配重这招我早用了,效果不错。

呵呵 我给客户维修过很多机器电路 这机器在小床子群里底子还是不错的
不过到我手里看第一眼溜板部分就别扭 今年不是比较流行0630么 给坛友们提个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给客户维修过很多机器电路 这机器在小床子群里底子还是不错的
不过到我手里看第一眼溜板部分就别 ...

忍不住插了下,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不住插了下,楼主继续。

呵呵 本想做个详细贴 折腾的时候 满手是油 老婆不配合 不帮忙给同步拍照 后来想想论坛有详细的贴塑帖子了
就发个小心得吧

网友B:
上了8126照看看啊

网友:
请教什么叫贴塑??看了很多,不明白,是贴上塑料吗??图片没看出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8126照看看啊

只看个外形没意思 你发一贴 征求大家意见 如果有十个人 想看x8126的话 我就大卸八块 跟拆卸c0630一样给大家看一遍 包括齿轮箱 进给箱 ,铣头 插头,等机构 细致讲解一遍
那个机器一吨多 可不是玩c0630这么轻松的
x8126上边的 机械限位 进给保护 插头 等机构 很有意思,
本人的机器 同时还有可调工作台 卧轴等 算是附件比较齐全的了 最近在加装 快速电机

网友:
大脱上不是有油孔吗 经常上油不是很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个外形没意思 你发一贴 征求大家意见 如果有十个人 想看x8126的话 我就大卸八块 跟拆卸c0630一样 ...

特发一帖集结爱机同志看newber1983 为大家拆机展示机床结构 望大家积极响应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975

网友:
好贴学习,真准备入手 c0630 大小的 车床 学习了!

网友(2018-08-27):
我最近也想入,不知道要去现场买。还是走物流比较好。你多少钱入手

网友(2019-01-24):
引用 网友A:
忍不住插了下,楼主继续。

这个机床已经很难买到成色好的了,很喜欢。

网友(2019-03-04):
车床导轨 贴塑是个技术活干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