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轴轴承用陶瓷轴承会不会比普通轴承更好?

楼主(2013-03-15):
不知道是我飞机精度的问题还是旋翼头炸得有微型变了,主轴的轴承老是挂掉,也有可能是我对轴承的认识有偏差,我觉得把主轴插入轴承转一下,有一愣一愣的感觉就是轴承挂了,不知道这样评判轴承的好坏是否得当。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陶瓷球轴承,介绍说比普通轴承耐用,有谁用过么,能说说用过的感受么?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太高档了!

网友B:
是不是你主轴的限位没上好,总是压着轴承才导致轴承磨损快的?

网友B:
我的450主轴换的进口轴承飞了十五个小时了也没事。

网友C:
陶瓷轴承能自润滑,不过按说你事前滴油进去也不费事吧,陶瓷轴承能支持高转速不过你这转速就算最烂的轴承也不在乎的。。。。

网友D:
用新主軸試一試!逐個軸承轉!

网友E:
陶瓷轴承,据说耐磨不耐炸喔,炸鸡后一样玩完。。。

网友F:
陶瓷的很好,但是炸机很有可能也就坏了.
100吧,一个.

网友G:
应该不耐炸

网友H:
上推力轴承就好了,主轴轴承不必受到径向受力

网友I:
我只要炸弯主轴了,轴承就要换了

网友J:
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目前还没坏过主轴轴承。也飞过不少时间了。奇怪。。。。

网友K:
价格在那里,应该不错吧!

网友L:
听着就很牛

网友M:
剛換過陶瓷轴承,很好用,我也是有一愣一愣的感觉就要換掉,最近準備把尾軸及傘齒的軸承全換掉3*8*3, 6*10*3各四顆

网友N:
区区一个450也至于用陶瓷??这种东西和燃料电池一样,好听不好用。去冰人家买几颗进口轴承就行了,主轴轴承我只炸坏过飞越的,其他的都没炸烂过

网友:
听说过陶瓷轴承

网友O:
建议上冰大的推力轴承主轴座,我用了一年从来没挂过轴承。陶瓷轴承买得到的全是国产,精度可能没保障。轴承一愣一愣的就是挂掉了,滚珠压扁了

网友P:
再精密的轴承,在楼主炸机面前都是浮云

网友Q:
陶瓷轴承是用在耐高温上面的吧,好像是很脆的,用在这个地方不合适吧。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意大利进口的陶瓷轴承,一套珠子600+,我是不会用在电直上的,太奢侈了,国产的那种几十块一颗的精度没保证,几十块。。。还是去买NSK的正品把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我只要炸弯主轴了,轴承就要换了

哇,这么浪费????请问你轴承怎么换???教教我,我也要换,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哇,这么浪费????请问你轴承怎么换???教教我,我也要换,取不出来

不是浪费,炸弯轴,轴承就卡了,要换了。轻敲就出来了

网友:
炸鸡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