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5改造,前辈往这看看

楼主(2013-03-15):
原车为小狗.现只安装md35.炮塔和动力已解决.将开炮闪光灯改成了3v激光,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指教
1.动力安装后,右边履带感觉笨笨的,没左边灵活(低速情况下右边没左边快),转向和倒车变得不伦不类.这里的问题在哪?是波箱还是电机本身?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改变
2.原厂炮塔的转动,上下动和开炮等等这些电机上都连了个黄色的电子配件那是什么?有什么用?换md35是否要去掉?我暂时没取,可是现在的动作好像都变慢了好多
3.开炮led上联的那个是电阻吗?多大?降电压用?换md后是否也要去掉
4.我的车灯,激光怎么样才能设置成手动开关?最好能分别控制
5.车灯好像都是3v  led,而3通道插针的电压有6v左右,这样插没问题吗?

网友A:
1:检查波箱是否阻力不一样
2:那是消除干扰的电容
3:限流电阻,LED亮度正常就不用管它
4:不清楚
5:最好用限流电阻

网友:
LED本身带限流电阻,不需要外接电阻了。
原装电机上的黄色元件是消火花电容,不能去掉!
至于混控,请参照说明书!,履带电机的极性必须要测量下,才能接对。不要下意识的吧HL的红色线作为电调的正极!肯定是错误的!
再次说明下,请将说明书多看几遍,养成看说明书的习惯!然后再着手。。说明书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说明书看了,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我不太懂电路又是第一次改电路,很多东西自然是参考说明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波箱是否阻力不一样
2:那是消除干扰的电容
3:限流电阻,LED亮度正常就不用管它

现在炮塔什么的变慢跟那个电容有关系没?我去多弄几个限流电阻,能帮忙算算要多大的不?

网友B:
炮塔动作变慢是因为电压的关系,MD35的炮塔系供电电压只有3V,比原来的低。
第4点,只用电调不用声组的话灯光开关控制只有一路。如果你的控和接收有多余通道的话,可以用舵机改造一个灯光开关,不过估计LZ你搞不定。

楼主:
上厕所的时候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天6的6通道加一个拨动开关和舵机,你的意思是这个样吗?或者我把通道弄错了,应该是别的通道.5通道可能会好点,但是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用舵机的电机输出线接到灯上,然后把电位器旋转,什么时候灯亮了,就把电位器粘死,然后插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楼主:
好像懂了点,我用我的烂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塔动作变慢是因为电压的关系,MD35的炮塔系供电电压只有3V,比原来的低。
第4点,只用电调不用声组的话灯 ...

这个电压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一时没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一时没辙

这个不好改,和灯光电源一路的。
要么炮塔系的电机你用另外的电调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舵机的电机输出线接到灯上,然后把电位器旋转,什么时候灯亮了,就把电位器粘死,然后插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

这么接的话,LED上应该要串降压电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改,和灯光电源一路的。
要么炮塔系的电机你用另外的电调来控制。

md35上那个自配的黑色热胶管包得东西是个降压模块吗?如果去掉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那个是给炮塔供电的3V供电模块,去掉当然是没电了。。

楼主:
如果我换成6v的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有办法加大伸缩和仰俯的电压的,具体你问问胖包吧。。。

楼主:
改不了哦.他说就是换成高速电机.问题是180 应该是标准电机,难不成180电机还有别的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不了哦.他说就是换成高速电机.问题是180 应该是标准电机,难不成180电机还有别的版本的?

180电机確實有不同電壓版本的

楼主:
电压现在就是3v,从胖胖那得知是没办法改的.我曾提出短接的方法,但是唯一后果是烧板.
这个电机的选择有什么参数可选吗?不懂哦.我的意思是说,比方无刷电机xxd2212,1400kv,选择的时候在2212的时候选择不同kv得到不同效果.那么这个有刷电机应该怎么选呢?难道也是kv这一说?

网友B:
有刷电机就直接看转速吧,高转速的电流大,别把4驱车上用的高速电机弄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就直接看转速吧,高转速的电流大,别把4驱车上用的高速电机弄上去就行了。

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电流大了也会烧东西。
电机的工作电流太大的话,那个3V电源顶不住会坏,控制电路烧板几率大增,自己想想吧。
这些都是电的基础知识,了解后对改造很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了也会烧东西。
电机的工作电流太大的话,那个3V电源顶不住会坏,控制电路烧板几率大增,自己想想 ...

恒龙原配炮塔内电机是多少转?我应该换成多少转?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原配炮塔内电机是多少转?我应该换成多少转?指点下,谢谢

估計查不到, 但稍微量下砲塔迴轉速度在根據齒比算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还有别的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