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的四个电机有点抽搐~

楼主(2013-03-15):
哪吒飞第一块电池(3S)还好好的~换了第二块电池(4S)就开始抽搐~总是往左边抽~前几天也搞过一次,然后放了几天,今天第一电又好了,第二电就这样了

一个人在飞,所以没有拍空中的,拍一只手要是突然一抽搞不过来~~听电机声音很明显

网友A:
请检查电调链接,是否使用香蕉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电调链接,是否使用香蕉头?接触不良

没有用香蕉头,就是怕这个,所有接头全部焊接~

楼主:
有视频都没人来解决问题了啊~~自己顶

网友:
更换电调试试

网友:
未必是主控的问题,查看下动力系统吧,电机电调插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