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感激不尽,愿以身相许!

楼主(2013-03-15):
450机架(金属或坡纤侧板皮带传动) 6Ch2.4hz遥控器FS-CT6B(含接收机)
竞技型超暴力无刷电机3500KV*1   40A竞技型无刷电调*1
锂聚合物竞技型暴力电池2200MAH11.1V 20c*1    9g黑色舵机*4
Zd720陀螺仪*1    玻纤325毫米主浆*1   58毫米塑料尾桨*1   塑料头罩*1
12V航模专用适配器*1   7.1V/11.1V航模专用平衡冲*1  接受机对码线*1
电池固定扎带*1   1.56L型工具*1  直升机专用调试光盘*1
直升机专用调试线  中文说明书
机身长:650mm                高度:230mm
主旋翼长:325mm              主旋翼直径:700mm
尾旋翼直径:150mm            马达齿轮:12T/13T
主传动齿轮:150T             尾驱动主齿:106T
尾传动齿轮:25T              重量:1880g
售价798,不带模拟器
450v3遥控飞机六通道航模pro版直升机金属主旋头液晶遥控
碳纤金属版直升机机身套件x1 (亚拓450pro全兼容)
9克金属斜盘舵机    x3
乐迪gy100-s数码锁尾陀螺仪
      x1
银燕 17克数码锁尾舵机
    x1
原厂 4000kv  无刷电机 X1(一般店铺都是3500kv)

原装 40A 无刷电调 X1
11.1v 25c 2200 lipo动力电池
     X1
lipo专用平衡充电器+适配器
X1
乐迪 6通道 2.4G 液晶控
     X1
玻纤大桨   X1对

450专用桨托    X1
售价898.00
以上两款,都是淘宝网上找的,好像还没什么品牌,能不能考虑,,本人新手,,新的不得了,,,想买个飞机,,请大家给予帮助,,要是能转一下高手眼里,那小弟是感激不尽,,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被最后一个成语吓住了

网友A:
如果楼主是女的先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是女的先上图

双手赞同

网友:
感激不尽,愿以身相许!犀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是女的先上图

热烈赞同。还要正面照、侧面和全身照。

个人建议LZ这两款都不要考虑,会是机玩人,你会被气死的。
你要是决定要入魔,450是很好的决定,不一定要买贵的,
但要买对的。

建议LZ考虑:
(1)  最少约一千元控连接收,D10不错。
(2)  450无副翼连电机舵机飞控,约二千五至三千五元。
(3)  够用的基本工具、A6平衡充、植物锂电,约千元。

最好能有四千元至五千元的预算。
如预算不足,可考虑数百至千五元的小六通套机。
如LZ只想试玩电直,可考虑百多元的911至三百元的260a小四通机。

祝你早日爽飞
陈伯

网友C:
同意陈伯,两款都不要考虑
建议:
1、控和接收 天地飞7   450
2、飞越450sports空机   680
3、舵机  MD933  *3      180
4、陀螺仪  二手gy401   200
5、尾舵机  Goteck GS9257       56
6、40a电调  飞腾     135
7 电机  飞越或花牌    110
8、电池  25c  2200mah *3  100*3
9、充电器    b6     100   (有动手能力自制  35元)合计:2211元,已经是能接受的最低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陈伯,两款都不要考虑
建议:
1、控和接收 天地飞7   450

好主意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烈赞同。还要正面照、侧面和全身照。

个人建议LZ这两款都不要考虑,会是机玩人,你会被气死 ...

哈哈 陈总原来也是人老心不老  家伙搬不倒  直机原来这么贵啊   不过细算下来跟固定一也差不多   不过固定翼也有个好处  可以自己动手   制作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陈总原来也是人老心不老  家伙搬不倒  直机原来这么贵啊   不过细算下来跟固定一也差不多   不过固定 ...

直机绝对比固定翼贵啊

网友:
两款都不要买,建议DEVO 10配飞越套机最省事,充电器买B6。

楼主:
谢谢个位大虾,,,小第,,,不是小妹^0^谢谢了,,,暂时只是先练练手感,,,,,只是觉得上两款比较便宜,,,,,,,,,我还一点都不懂,,更不要说装机,,,,要买也是买套机,,,炸机后,能直接邮寄回去让卖家维修,,,目前的想法,,,,如果大家都建议先弄飞越的话,,,,,,,那就先弄个飞跃套机吧,,,,,,,最便宜的是什么配置,,,多少钱左右,,,再次谢谢

网友:
如果LZ没有接触过直升机,建议先不要飞450,先买个911飞吧。

网友:
楼上的建议都很中肯,还可以先上模拟器。

网友:
省钱就是花钱哦

网友:
飞跃温州有卖,不过还是不要买450的,你买100或120级别的小鸡飞飞,配合模拟器先练

网友D:
早注册,早看到这帖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