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委座!线切割机架是否可以做雕刻机床身

楼主(2013-03-15):
我看了雕刻机的结构x轴和Y轴,是否可以用线切割的机架直接利用,因为线切割用的是滚珠丝杆,导轨好像也是滚珠的,精度也可以吧

有些淘汰的快走丝线切割价格比较便宜,我这里基本不到4000元可以搞定,可以的话直接去拉一台来做,那床身可是扎实的很
线架部位装机头,其他走丝机构还可以卖给委座还有数控和高频部分也可以卖,这样的话省时省力!何乐而不为

网友:
可以的,有人这么做过,省很大劲

网友:
导轨受力方式不一样吧,线割最大的阻力就是工件重量产生的,而雕刻机需要多方向的受力

网友:
太轻了·· 底部中间全是空的··

网友:
那还不如买报废的龙门铣,或者龙门刨,改,那个也就是废铁价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台铣床,刚性够,我就是这么做的。如果雕金属可以利用原来的主轴,如果雕软性的要换电主轴。

网友A:
除非你能买到线轨的线切割,这种线切割只是工作台放到放到滚柱上而已,一个人就把工作台抬起来了

网友:
可以,但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能买到线轨的线切割,这种线切割只是工作台放到放到滚柱上而已,一个人就把工作台抬起来了

正解

网友:
常用的线切割导轨,有垂直对置滚珠,水平对置滚珠,交叉滚子,直线导轨等几种形式;
直线导轨的可以用来当雕刻机平台,水平对置的也能受点上下和侧向力,其他两种,几乎只承受自上而下的力。
你低下头,观察一下,自己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2014-03-12):
我就用线切割床身改呢,不过我的这台线切割机身和通常看到的不一样!

网友:
换线轨,丝杠,加个Z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