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华科尔费用比450高

楼主(2013-03-15):
在学倒飞。聴说华科尔耐炸,買一部学高難度動作,以为可以減低炸机成本,可炸机是不可预料。同一个倒飞炸,草地。华科尔炸出一百元(單舵机己吃掉60元)副厂要改麻烦,技术不好不一定改得合心意。 华科尔没有修好,就拿450 再试,在同一个方向也炸了。一炸45~50元,副厂件多又便宜。
现在練(我的)高難度動作,都用450了。
我的120d02s 就像我550dfc 一样,只玩航綫。怕怕。。。。

120d02S要800多元,普通450大約1200元左右,兩部机玩的时候,你就感觉到450就是非常超值,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网友:
120d02的舵机扫齿,3元就可修好

网友:
主要看你怎么玩

网友A:
450场地啊 不一定每次都炸舵机啊

网友:
模拟器基本无花费,零压力

网友:
还是模拟器好啊。随便炸

网友A:
120D02 我感觉最头疼的是尾巴 齿轮总是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场地啊 不一定每次都炸舵机啊

450   3年炸壞兩个,一个尾,一个十字盘,华半年三个了,兩个十字盘,一个尾,现在裝在尾那个三个月起震,相信命不久以。

网友:
确实 我也感觉02S炸起来比450贵

网友B:
炸一炸就结实了,我头几次炸每次都损失惨重,后来一下入了200多配件,结果炸了好多次了,好几次是开着3D往地上炸都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就头罩那根固定杆断了,脚架断过一次,都是粘上的,奇怪了。

网友:
了解机机的性能后,相对炸鸡成本会少些,拿 02来炸技术确实折腾。华的scp听说也耐炸啊,我用驰远的fbl100炸,一天炸十几次都没问题,就是桨叶显得破烂点,一样飞

网友:
华科尔炸鸡都快比亚拓的花费都高了

网友:
你买错飞机了 耐炸的是 s cp 120 更精贵。我是入手120 直接 被单上停 扫一个齿轮 刚换上 开个mix开关 马上扫了第2个。立马晚上定了个 scp 现在房间里开3d模式上下乱窜乱撞没事 只要熄火开关关的快。基本没损失

网友:
      华佗表示,120飞起来很省钱啊,我现在飞02S炸起来损失很小。绝对比450小得多。我的02S曾经连续8炸0损失。呵呵练出了一点救机反应了。舵机只在技术烂的时候扫过一次,6个月来没扫过了。前伞齿损失多些而已,4元一个。也就是最近的一次炸机损失也就不到10元。就怕炸断十字盘球头,桨夹之类的损失大点!

     不过,我现在也飞450,感觉有师父带的话,直接450练手也不错,但配好点的450,还是很贵!

     单飞还是CP小机省心。练到一定地步在450.
     02S可以跳过!华佗的肺腑之言,没拿华的钱,亏了。

网友:
华科尔听说不是很好哦,,,

网友:
普通450,,是什么样的配置,,,,在淘宝上买的那种7...8百的,,算不算普通的450??

网友:
想买小飞机不能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D02 我感觉最头疼的是尾巴 齿轮总是打滑

你可以在D孔点些502胶水即可!下次换齿轮也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一炸就结实了,我头几次炸每次都损失惨重,后来一下入了200多配件,结果炸了好多次了,好几次是开着3D往地 ...

确实 有备用件就是炸不坏 反而没有备用的最容易中招

网友:
玩的人越多,价格越便宜

网友:
02s5米掉下来可以小伤.450的话

网友:
新手小白顶贴学习啊!

网友C:
还好还好

网友:
其实SCP也不省心啊,有刷很蛋疼。索性改无刷了

网友:
450配件确实白菜,无机可比,除了固定翼

网友D:
正打算入手02S,现在一直玩F47,现在想入手聪少的02S加D10控。老魔们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打算入手02S,现在一直玩F47,现在想入手聪少的02S加D10控。老魔们这个可以吗?

02s就尾巴麻烦点,但这是相对于minicp这类尾电机来说的,轴传的尾有耐炸的吗?有木有?450的便宜来自大量副厂件,原厂件也不便宜,便宜的代价就是亚拓炸成飞越及各种山寨。
02s有三元舵机齿,自己切尾管和碳纤轴的话一套的成本也就一元吧。別的东西一般情况还是比较耐炸的能把02s十字盘炸烂的炸法炸在450上恐怕要换的东西只会更多。再算上电池的损耗,练习成本应低于450。

网友:
模拟器无花费,零压力

网友:
因为你玩450比02s细心

网友:
450实惠,而且配件选择面广.

网友:
120d02s好像没人说过它耐炸来着 耐炸的是cp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