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如何连接JR的接收器831B

楼主(2013-03-15):
怎么接都3gX不亮,有图的朋友最好给个图,谢谢了

网友A:
要接一个电源线

网友A:
从3gX回一个电源线到接收机。

网友B:
橙色—ELEV
红色—AILE
黄色—AUX1
蓝色—GEAR
绿色—RUDD
紫色—THRO
电调线连接3GX的THR;3GX的S.BUS/BIND连接831B的AU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ELEV
红色—AILE
黄色—AUX1
谢谢兄弟,按你的方法接好了

网友C:
上面有一篇专门讲到JR接线的彩图的了。你留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