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凤凰模拟器突然尾舵没反应了

楼主(2013-03-15):
今天打开凤凰,发现飞机没有尾舵反应了,一直是向右....怎么搞?

另外在校准的时候,发现只有4个通道会动

最后发现当我波动aux2 三档开关的时候,尾舵会动
在真机上实验都是好的,求助啊

请问这怎么办? 我昨天练模拟器还是好好的

网友A:
你的尾舵 映射到三段开关上去了 打开 系统 遥控器设置 编辑 看下三段开关是哪个通道 然后把尾舵设置成那个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尾舵 映射到三段开关上去了 打开 系统 遥控器设置 编辑 看下三段开关是哪个通道 然后把尾舵设置成那个通 ...

把尾躲改为三段开关的那个通道,但是尾舵摇杆依旧不管用,只能拨三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尾躲改为三段开关的那个通道,但是尾舵摇杆依旧不管用,只能拨三段开关

527693635 我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