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4E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5):
1、DX4E原装控配山寨DSM2接收,飞固定翼的遥控距离够不够?是否稳定?
2、DX4E的高频头是否可以装到KDS(固朗)控上用,是否需要转接板什么的?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很明显,山寨的,距离远了就不稳定,近距离练练手,还是不错的,便宜。DX4E 应该不可以直接接到KDS 上,要转换。

网友B:
DX4E原装高频头飞固定翼足够
嫁接到别的遥控确实需要PPM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山寨的,距离远了就不稳定,近距离练练手,还是不错的,便宜。DX4E 应该不可以直接接到KDS 上,要转 ...

谢谢朋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4E原装高频头飞固定翼足够
嫁接到别的遥控确实需要PPM转接板

谢谢朋友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赐教!

赐教谈不上。你去遥控区看一下gale,铜河,airwolf等人的帖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赐教谈不上。你去遥控区看一下gale,铜河,airwolf等人的帖子就知道了

是要加了好友才可以搜索他的帖子吗?

网友B:
不用,直接点击头像,进到个人主页,就能看到“主题数”,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直接点击头像,进到个人主页,就能看到“主题数”,点一下就行

兄弟帮我扫盲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