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了,关于雕刻机的z轴 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新人刚做好了一台雕刻机,一开始的时候通过调整主轴下降高度的方法让雕刻的东西和刻刀正好接触,可是雕刻的材料的厚度都不一样,每次调整很麻烦。求教解决这个问题是把薄的雕刻物垫高还是调整主轴的高度或调整Z轴的下降距离(Z轴的下降距离毕竟有限),这三种方法是否正确,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雕刻机的Z轴的下降距离如何控制?谢谢,请高人指点了。

网友A:
1.用手轮。
2.用对刀块。
3.用东西垫高。

网友B:
如果是批量的东西,,也就是有规格的东西,,比如厚5mm  10mm  20mm 的工件,,,而且精度要求不高,,那可以配套好板子来垫。。

如果工件厚度不规范。。。。那你还是用升降台铣床吧,,也就是炮塔铣那样的台面可以升降的。。

以上都是扯淡,,正规的做法是搞个对刀块,自动对刀,,又省事有精确。。

还有Z轴行程的问题,,难道不能到达工作台面???

网友C:
调整主轴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手轮。
2.用对刀块。
3.用东西垫高。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批量的东西,,也就是有规格的东西,,比如厚5mm  10mm  20mm 的工件,,,而且精度要求不高,,那可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主轴高度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批量的东西,,也就是有规格的东西,,比如厚5mm  10mm  20mm 的工件,,,而且精度要求不高,,那可 ...

大哥!你的JJ和控制箱做好没有?可否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JJ和控制箱做好没有?可否发图上来看看?

..这不是一两天就弄好的。。。我这里穷乡僻壤的,什么都没有,,缺个东西就要到网上买。。效率非常低。。。

网友:
我的雕刻机Z行程才12cm   我是做了个上下可调整的  有多排螺丝固定孔的机头架

    上A轴就把机头拆下来往上调   不用A轴就把机头降下来   缺 陷就是 如果要精度的话就得频繁打表 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两天就弄好的。。。我这里穷乡僻壤的,什么都没有,,缺个东西就要到网上买。。效率非常低。。 ...

等你!我心里有好多种JJ的设计方案,不知道用那种好。固定尤门架的好一点,还是移动尤门架的好一点呢?我想能做到能铣45号钢的,12MM钢板做的JJ能否做到?我现在才做了个Y轴500MM长的,X也想做500MM宽的。还在想X轴尤门架的设计。烦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等你!我心里有好多种JJ的设计方案,不知道用那种好。固定尤门架的好一点,还是移动尤门架的好一点呢?我 ...

这个看你自己啦,,,移动龙门在大行程上可以减少机器体积。。。比如Y轴行程是1米的话,,机架长度估计一米三就搞定了。。。。而固定龙门是办不到的。。除非你把工作台搞成跷跷板。。

但是行程小的话,,固定龙门或者立柱式稍微占优一点,,因为移动龙门考虑强度,龙门立柱会做的比固定龙门粗壮,宽。。

网友:
是不是觉得我说这句话很怪《我现在才做了个Y轴500MM长的,X也想做500MM宽的。》图纸我是有的,不过我是根据我手头上的材料一件一件来做的。因为加工是有公差的,如果一次性加出来,有一点差异又要改好烦的。做一件再做一件就好很多了。我厂里有车,铣,磨,钻,快走丝,慢走丝,火花机,热处理。我自已开过4年半的慢走丝所以一件一件做,做的很慢机器很少有空闲时间。你呢?你的机体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自己啦,,,移动龙门在大行程上可以减少机器体积。。。比如Y轴行程是1米的话,,机架长度估计一 ...

是不是觉得我说这句话很怪《我现在才做了个Y轴500MM长的,X也想做500MM宽的。》图纸我是有的,不过我是根据我手头上的材料一件一件来做的。因为加工是有公差的,如果一次性加出来,有一点差异又要改好烦的。做一件再做一件就好很多了。我厂里有车,铣,磨,钻,快走丝,慢走丝,火花机,热处理。我自已开过4年半的慢走丝所以一件一件做,做的很慢机器很少有空闲时间。你呢?你的机体是如何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