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图传设备用什么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我的遥控式72M的,最近想选一款入门级的图传,但是不知道是选什么频段的,1.2G、2.4G、5.8G,不知道选哪个,在同样功率的情况下,假如说同样是200MW的功率,天线基本同一个档次的情况下,哪个传输距离远,信号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
1.2最好~绕射性能各种都爽

网友:
1.2G罗美最佳

网友:
1.2g雖佳但是致命傷是~無法與2.4g、gps共存~除非加功放或換433mhz~還得加低通滤波器 ~會大失血~

网友:
5.8

楼主:
我已经买了2.4G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op101673926.taobao.com/  看看我们家的图传,感觉还是可以的

楼上这个能不能。。不要。。。每帖都做广告啊。。。。真是每贴必回 还不回答到实质问题上。。。

网友(2014-01-10):
哪个都行,各有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