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的X2212 kv1450马达如何做拉力模式使用?

楼主(2013-03-15):
    朗宇2214 kv1450原始模式适合推力工作模式, 定子用卡簧固定,转子用2个顶丝固定,我把它用在飞翼上,很合适.
现在想把它用在滑翔机,作为拉力方式来用,遇到麻烦. 长轴被我从一端顶出到另外一端后, 转子用2个顶丝固定,定子无法用卡簧固定,因为主轴上没有那个圆圈坑啦.挂桨(9X4)测试,小油门工作正常,大油们,震动大.
请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只是没有那个圆圈坑的话,好办:将电机固定结实,接好电池电调等,当然不要装桨,旋转情况下,用合适的小锉刀(刀刃形),往轴上靠靠,这个槽不就有了?

楼主:
往轴上靠靠,这个槽不就有了?----聪明,好主意

网友:
...哦,是会射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没有那个圆圈坑的话,好办:将电机固定结实,接好电池电调等,当然不要装桨,旋转情况下,用合适的 ...

不错我光想着用锉刀了

网友:
这个方向安装不用卡簧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