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密苏里求助

楼主(2013-03-15):
1:350密苏里.舰首部分有个向上翘的角度,而给出的配件此处为平直的板.想问下这个地方应该怎处理?另外说明书上说舰首部位有个地方要切掉,为什么?

网友:
给个图看最好了,没图,我建议要么照说明书直做,要么用烫点的水泡着零件自己加工上翘

网友:
没图,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部位。

楼主:
舰首的板 放在舰首 一般安装时因为舰首板式直的,而下面部分有一个弧形,所以中间会出现一条缝 一定要受力后才能与弧形部分重合

我是想问下做过号首的模友们,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找几本书压个一两天看看

楼主:
可不可以用吹风机呢?

网友:
一小点,都看不出是问题,至于要这么认真吗?随便处理吧

网友:
用胶水粘死了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嘛,小问题,在甲板下用省下的料做两个勾,在船壳上贴近甲板处粘一横档,这样做增加了船壳的刚度,同时用两个勾勾住横档略微往前推,使甲板和船壳没缝,甲板后面的两个定位孔刚好定位。拆甲板的时候先使定位孔与甲板刚好分开,往后轻拉甲板,就可使甲板与船壳分离了。要看实物?明天给你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小问题,在甲板下用省下的料做两个勾,在船壳上贴近甲板处粘一横档,这样做增加了船壳的刚度,同时 ...

谢谢,最好实物,没太懂.好像类似做成抽屉一样

网友A:
拆解前。
加一横档
做两个勾,我做了三个。
轻压往前推
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前。
加一横档

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你觉得我能看到吗?

网友:
变形了。可惜

网友:
图片上传不成功,我压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你觉得我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卸前。

然后。。。

网友A:
加的横档,注意横档位置品面与甲板槽平。

做的钩子

换个方向看

这是原船甲板定位的位置

轻压往前推

定位。

楼主:
好办法,回去试试

密封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横档,注意横档位置品面与甲板槽平。

做的钩子

今晚尝试一下你的这个方法。我现在的组装已经完成了前后甲板,中间的还没弄,突然想起,我要改动力,那么以后充电啊什么的怎么开口呢?能不能借鉴大哥你的一些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尝试一下你的这个方法。我现在的组装已经完成了前后甲板,中间的还没弄,突然想起,我要改动力,那么 ...

如果你做的好,做得仔细的话,甲板与船壳之间是没有缝隙的,我做的可以用放大镜看,看不出缝隙,这要靠你细致的打磨了。至于你要充电,安装设备的开口呢,我认为不需要开什么口,我做的是甲板和船壳是可以全拆的。你要是想做个全密封的,甲板和船壳也不可以分离的,那你甲板的勾子也不用做了,直接用胶水粘死就行啦。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尝试一下你的这个方法。我现在的组装已经完成了前后甲板,中间的还没弄,突然想起,我要改动力,那么 ...

    兄弟,船开工了吗?别激动停工吧,我的这条船做了半年有余了还没完工呢!什么原因吗?“油漆”!告诉你一点经验教训吧,当你把船拼的差不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没有油漆的船看上去立体感是很差的。但是当你把船拼完了再想做漆的话,难度就太大了。我的经验是先油漆,后拼装。不知道你的油漆手艺怎样,对油漆工艺懂多少,我是已经试了N多种方法了,花在油漆上的钱都已经比船还贵了。

楼主:
哥哥啊哥哥,你早点吭声啊,我只有中间甲板没完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油漆我还真不会
我买的是1/350号手的,你的呢?感觉好像不咋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啊哥哥,你早点吭声啊,我只有中间甲板没完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油漆我还真不会
我买的是1/350号手的,你 ...

   我的也是1/350号手的,不过是10年前的版本了,我仔细的对比过老版与新版1:350号手的做工,现在新版本比老版本的做工要差些。你要是不会油漆那也就不要上漆了吧,也就观赏效果差点就是了。你要是想上漆那就要考虑好了,否则当第一刷子油漆刷上去,你觉得颜色不对,那可能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楼主:
油漆放弃.昨天基本组装完毕.结果**的少我一个小炮塔.感觉号手的精度也就那样了
昨晚尝试整合,结果发现上层甲板和中间的那个框框拼不上,总是挤着,摁下这里那边又开了.前部甲板还是直挺挺的,或许真要先把前甲板封死
中间的框框和下层又不完全匹配.而因为有了上层的填充,整个船体变成手抓豆腐的局面,抓不好抓,摁不好摁,粘不好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的横档,注意横档位置品面与甲板槽平。

做的钩子

谢谢分享!

楼主:
暂时搁置,这东西就是块豆腐,手头上还有坦克要改,还有飞机要做要飞。

网友:
又学习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