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433产品的致命缺 陷 一贴~!

楼主(2013-03-15):
433产品的致命缺 陷这个贴子我很细致的看了~非常感谢楼主对模友的支持~
但是我想楼主可能理解错了~
不是我们抛弃2.4G耳改用433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想用2.4G 但是我们更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所以只能忍痛割爱了~因为2.4G的距离和绕射 太悲催了~!
我来解答为什么会出现433 这个频段的遥控设备~
先说优点
1、433的绕射能力要高于2.4G
2、433的发射距离要大于2.4G    我用Arkbird 的433  轻松5KM   用天地飞08S 超级版 原装2.4G高频头 + 9通双天线接收 最大距离2.8KM
3、最大的优势就是第二条~入433的模友也是因为第二条~
再说说缺点~
1、抗干扰能力不如2.4G,  这个是个问题~但是不是阻止模友购入433的问题 因为 玩 FPV的 很少有 超过4个人一起飞的~ 大多数FPV的一般都是 一个人带个朋友~!
2、延时很让人头疼~ 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但是 一般FPV 都有飞控~而且都是大飞机,本身飞机本身操控就很柔和~(暴力分子除外)所以部分人为了距离也都忍了~!
3、为了遥控距离可以容忍一切!~这是FPV无奈的选择~!
————我是万恶的分割线————
再聊聊2.4G
想要增加遥控距离  目前只能加功放 但是 功放的辐射是众模友担心的问题~!
其实 2.4G 加功放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只能忍痛搞433了
总不能 2.4G +功放 + 铁裤衩吧~~!
所以才会出现433
其实FPV还是有很多人在用72M + 功放的~

网友:
2.4+功放+10米馈线,辐射是遥控器几十分之一。

网友A:
433MHZ与2.4G同属微波段,近70CM的波长和12CM左右的波长要谈绕射能力,恐怕相差无几吧。
433距离远是因为其相对2.4G传输速率低,采样率低。所以带来的舵机量程不精确,延迟也就在所难免,
自己是2.4到433又回到2.4的,也是希望能够有高手优化程序结构,带来较低延迟的433~造福模友呀……

网友:
更正下!不是铁裤衩,而是铅裤衩,这样才防辐射

网友:
敬告各老大,433是絶对不能用的,我们HAM经常在433业余频合法发射,小的5W,大的到50W,最大有人发100W,你的控才发1或2W,距离远绝对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HZ与2.4G同属微波段,近70CM的波长和12CM左右的波长要谈绕射能力,恐怕相差无几吧。
433距离远是因为其 ...

433MHz和2.4GHz的绕射 差别是很大的~
频率越高 波的 衍射能力越差~
433MHz 在4楼屋内 隔壁楼下仍有信号
2.4G 到楼下就没有信号~! 亲测~ 我的 天8S 2.4G 原装天线   在郊区最远飞过2.8KM 才失控   500米内有山尖遮挡 基本就失控了~

网友B:
72M频段比433干净绝对是事实,但是要说2.4G比433好那是瞎说了

几乎所有民用设备都是2.4G的,wifi、蓝牙、无线鼠标、无线键盘、路由器、大功率蹭网器(2-5W)都是2.4G的.....随便一个小区至少有一千多个2.4G干扰源吧?

还有模友的2.4G遥控、2.4G图传。。由于2.4G距离不远,大多数FPV模友都会配2W功放,你2W功放一开,旁边的模友就傻了。

且不纸上谈兵,事实说话证明2.4G一般是飞不出2km的,同等电磁环境下72M和433已经8km以上了,

国外飞远距离用433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事(自己打开rcgroup看看老外用什么吧)

网友:
楼主一看你的头像 你完了 这的死多少大脑细胞啊

网友:
433既然出来了,肯定有对它的需求。再说433还可以跳频,相对来说干扰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
飞2.4功放的时候穿全身高铅防护服……

网友:
真是搞糊涂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想两个都买了,兜里米还少,唉!

网友:
去用用国外的433比如ezuhf dragonlink 和国内的433天差地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2M频段比433干净绝对是事实,但是要说2.4G比433好那是瞎说了

几乎所有民用设备都是2.4G的,wifi、蓝牙 ...

是吗?按照你的逻辑2.4G干扰很多,人家用就不行?你433干扰可以无视?对码?老外用的好就代表你们做的433好吗?好歹人家国内的2.4G遥控器厂商起码做过60个控同时开机不干扰,你们433这个好,那个好,有本事也做个60个同时开机不干扰啊?鄙视这种商家

网友:
1要说绕射能力。。72比433好多了,发射距离,这个问题是433功率大,你把2.4G做成大功率也能达到这个距离,为什么卫星都用超高频传输?按照那些无耻商家的话,433要传输的远多了,高频波端,传输的距离短。可是卫星都是用超高频传输的,这说明什么?问题不在于用什么频率传输,问题是,那些商家拿一些初级档次的产品在那吹的铺天盖地的好,就好像他的433最好了,其他都垃圾。。。

网友:
要说绕射能力。。72比433好多了,发射距离,这个问题是433功率大,你把2.4G做成大功率也能达到这个距离,为什么卫星都用超高频传输?按照那些无耻商家的话,433要传输的远多了,高频波端,传输的距离短。可是卫星都是用超高频传输的,这说明什么?问题不在于用什么频率传输,问题是,那些商家拿一些初级档次的产品在那吹的铺天盖地的好,就好像他的433最好了,其他都垃圾。。。

网友:
都不要争了,,,用事实说话,,大家谁有433,,和2.4G的,,,弄个视频证明一下撒,,,,,我菜鸟,,,,只是说说,,,,,^0^

网友:
这里的气氛很好,,,小第学习了,,,,,大家帮我讨论一下这两款机子吧,,,,,450机架(金属或坡纤侧板皮带传动) 6Ch2.4hz的遥控器FS-CT6B(含接收机)

竞技型超暴力无刷电机3500KV*1   40A竞技型无刷电调*1

锂聚合物竞技型暴力电池2200MAH11.1V 20c*1    9g黑色舵机*4

Zd720陀螺仪*1    玻纤325毫米主浆*1   58毫米塑料尾桨*1   塑料头罩*1

12V航模专用适配器*1   7.1V/11.1V航模专用平衡冲*1  接受机对码线*1

电池固定扎带*1   1.5内6角L型工具*1  直升机专用调试光盘*1

直升机专用调试线  中文说明书

机身长:650mm                高度:230mm

主旋翼长:325mm              主旋翼直径:700mm

尾旋翼直径:150mm            马达齿轮:12T/13T

主传动齿轮:150T             尾驱动主齿:106T

尾传动齿轮:25T              重量:1880g

售价798,不带模拟器

450v3遥控飞机六通道航模pro版直升机金属主旋头液晶遥控

碳纤金属版直升机机身套件x1 (亚拓450pro全兼容)
9克金属斜盘舵机    x3
乐迪gy100-s数码锁尾陀螺仪      x1
银燕 17克数码锁尾舵机    x1
原厂 4000kv  无刷电机 X1(一般店铺都是3500kv)
原装 40A 无刷电调 X1
11.1v 25c 2200 lipo动力电池     X1
lipo专用平衡充电器+适配器 X1
乐迪 6通道 2.4G 液晶控     X1
玻纤大桨   X1对
450专用桨托    X1

售价898.00

以上两款,都是淘宝网上找的,好像还没什么品牌,能不能考虑,,本人新手,,新的不得了,,,想买个飞机,,请大家给予帮助,,要是能转一下高手眼里,那小弟是感激不尽,,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本事也做个60个同时开机不干扰...

APC250可以同时100个开机不干扰的,自己去问安美通厂家,有测试。

无谓的口水战,2.4G飞不远是事实,没有啥好争的

网友B:
72M或者433,不加功放飞10km的大有人在,楼主找个2.4G不加功放飞5km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2M或者433,不加功放飞10km的大有人在,楼主找个2.4G不加功放飞5km的看看。

A大,求rcgroup的链接,百度了下都是厂家的信息呃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大,求rcgroup的链接,百度了下都是厂家的信息呃

http://www.rcgroups.com/video-piloting-fpv-rpv-469/

网友:
数传的数字信号是不会被模拟信号轻易干扰的,还有小胖的433几乎无延迟,已经经过测试,暴力飞运动机无压力

网友:
随便说 再也不信谣言了
最初听说1.2G图传干扰或者压制2.4G控,为什么我没加滤波器照样飞了1.3公里而且还没失控现象呢?
现在又说433的事儿 为什么我测试的433距离就是远很多呢 绕射能力同样牛逼
延迟是事实存在 不否认 希望改进

网友:
对了 记得ACE说433是数据传输 好想什么加密什么的 我不懂 但是想着应该可以 最起码 我这里成群的带电台的出租车也没对我有干扰 故意在大街上试的

网友:
最后 什么玩意儿的定论都别轻易相信 自己试了才知道 何况大多是以讹传讹的
有些东西理论上说得通但事实上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D:
现在2.4G在的电磁环境是极度的恶化,大功率的WIFI已经满城都是了!就是有功放,一般也在2公里左右!
跳频的433M(其实频率是420-470之间),无论距离还是康干扰都很不错!原理和2.4G是类似的,个别手台干扰不会影响遥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2M或者433,不加功放飞10km的大有人在,楼主找个2.4G不加功放飞5km的看看。

先找来同样功率不同频率的设备再比好不好,单纯讨论哪个频段好有意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先找来同样功率不同频率的设备再比好不好,单纯讨论哪个频段好有意义么

不知楼上飞过72M、433和2.4没有,有没有发言权还是纸上谈兵?

本人72M、422、2.4G三种都试过,2.4G飞不出500米就自动切返航(见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164

同样功率下,72M 和 433M距离可以有一拼, 2.4G差远了,和72M或者433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100mw的Arkbird 433 实测 5.8km(最远有飞10km以上的),楼主找看看2.4G不加功放有没有5km的?哪怕能找出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2.4G在的电磁环境是极度的恶化,大功率的WIFI已经满城都是了!就是有功放,一般也在2公里左右!
跳频的 ...

是的,一个小区里至少1000家wifi用户吧,都是2.4G的。

民用设备基本都是2.4G的

反正本地模友用2.4G没有飞出1km外过,后来2.4G设备都玩四轴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上飞过72M、433和2.4没有,有没有发言权还是纸上谈兵?

本人72M、422、2.4G三种都试过,2.4G飞 ...

433用的什么天线,2.4用的什么天线,哪个商品2.4控功率敢做到100mw
别说你不知道频率越高能量越集中,指向性越强,传播距离越远,当然还要考虑传播介质对不同频率造成的衰减不同
我没说你的433不好,我也不是商家,只是想表达你那样说是误导大家
想营销,可以。先拿出点诚意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基本理论,再分析下为什么433更适合fpv
别总说自己什么都试过,经验多丰富,咱得有理有据对不?
大家想知其然,亦想知其所以然,求科普

网友:
"哪个商品2.4控功率敢做到100mw"~~~~~~   无知者无畏啊。。。无数市面上常用2.4控都是100mw的,DSX7,T8FG,华科尔系列2.4G控,天地飞~~
spektrum DX7可是200mW,某一年的3DMASTER就有选手用这款控摘得桂冠~~ 其后还引起了国内很长一段时间DX7采购的狂潮。。。

网友:
72M、433M、2.4G的拉锯和飞行,其实都很难直观得出频率的优越性。
因为不同厂家的技术实现,差异会极大。
同样2.4G飞FPV,华科尔2801能1KM就不错了,T8FG 3~4KM。
同样72M,天地飞8S能到1.5KM的罕有,FF9 3~4KM轻松达成。
同样433数传,国产500mw APC802 5~8KM,进口EZUHF、Dragonlink 20~30KM(黑羊团队用的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