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给IMU做的小窝儿——减震盒

楼主(2013-03-15):
为了解决掉高的问题,我要给IMU安个舒适的窝儿了,手头暂时没有太好的减震材料,于是就拿WKM包装盒里的海绵开刀了!包装盒里的IMU槽位刚好能包住IMU,我在IMU下面又垫了大约1.5CM厚的海绵,然后把这一堆海绵放到自制的木盒里,然后在木盒下面贴上4层海绵胶固定在中心板上。经几个起落的试飞感觉良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掉高,还得长期飞行来检验。大家觉得我这样设计减震盒有没有什么缺 陷或者改进的地方呢?比如,会不会影响气压计?(虽然已经镂空,IMU但是四面被海绵包裹,我仍有疑虑)还有IMU会发热吗?夏天温度高了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
完全没必要吧,你这样做IMU反而震动会大

网友:
橡皮减震海绵减震都是浮云~~没阻尼的减震=加震!!!

网友A:
楼主说说你的配置和多轴安装位置特点

网友:
你似乎搞错方向了,解决掉高的正确方法,是减少机架自身振动,从振动源入手,而不是现在你这种隔绝振动。另外,只要IMU底部确实与中心板连接好(例如用原配的3M VHB双面胶),防止IMU在中心板上左摇右摆,并且IMU四周没有任何会接触到IMU的物件,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网友B:
不错,估计应该 有一定的效果 。。

还有就是:引出的 线,一定要非常软 才好。
还有就是:最好找1毫米的铜皮把 DJ 给包裹起来,
增加重量+你的减震盒=效果更好。

还有就是:四方八面的 泡沫,要对铜皮盒子有足够的压力,
否则容易“偏位”(我不了解 DJ ,偏位之后 是否会便宜飘走)

最后:希望楼主能帮我做个实际测试:
在“定点悬停”状态:原则上 飞行器 稳定不飘移,

这时候:适当改变某个 挂载物 的位置(改变整个飞行器重心)
看 DJ 的飞控 是否仍然 能 “稳定不飘移” !!??

(例如:故意 在‘云台’的非中心位置,安放一个600克的铜块
“定点悬停”状态的时候,,故意 去转动 这个 云台 。。

网友:
好霸气的六足啊!炸一个来看看

网友C:
不理樓主做工好與否,但意向没错!以上反對加減震的人自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理樓主做工好與否,但意向没错!以上反對加減震的人自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高手如云,小弟顶分

网友:
我说这机架怎么越看越眼熟。

网友:
付,你电话站内发给我

网友:
大江应该解决的质量问题彭工的转嫁给客户了。用户们好可爱,看来我原来的担心的危险是多余了。可以负责任的说调高度,和减震基本无关。无论你们怎么做大将都会说你们自己的甜点没有做好。

网友:
对这样的危机公关。我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估计应该 有一定的效果 。。

还有就是:引出的 线,一定要非常软 才好。

多轴对重心没那么敏感的,我测试试过,在飞行中改变重心,或者起飞前改变重心,在GPS模式下,WKM都能稳如泰山不会漂移的,动云台什么的更不会影响飞机姿态,这些特点应该是中高端飞控的基本功能了。

网友:
实验得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你的配置和多轴安装位置特点

5008电机 15*5桨 40A电调 6S 5200电池*2     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I型六轴,这样就能用4根碳管做起落架,六轴整体抗摔性大大增加,主要是为了保护云台,即使不幸炸鸡,4条腿包围着云台,云台不会直接与地面接触,除非同时炸断4根以上碳管,这点都经过事实考验了,我曾多次遭遇飞机二三十米高空突然掉高度自由落体坠地,轻则损失几根桨,重则炸断1两根碳管,而云台等电子设备都完好无损,这就是我为啥用自制的大6轴而不用S800的原因,S800不耐炸,炸机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估计应该 有一定的效果 。。

还有就是:引出的 线,一定要非常软 才好。

简直是乱弹琴!!!!

网友:
都是钱呀

网友:
很佩服国内的模友
dji对s800掉高的解决方案,居然是让客户自己去减震
我们还在忙活着提高系统稳定性,反复的测试减震
我们真傻啊
早知道先去卖,然后出了问题让客户自行解决就好,不公平啊

网友:
得不偿失

网友:
等着炸吧,这样减震会影响IMU的姿态判断

网友:
注意洞。你的IUM洞睹死了

网友D:
说实话,看了你的减震盒,我的心理很不是滋味

网友E:
楼主可以把imu放到z15的顶端无刷电机上,这个位置绝对减震,就是不知道电机对imu有没影响了,正在等待大疆工程师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看了你的减震盒,我的心理很不是滋味

我已经将减震盒去掉了,还用原来的老办法固定IMU,看了大家的评论,怕了,自己不懂专业技术全靠摸索,也担心会适得其反,还是等大疆的减震方案吧,免得再炸机了大疆会说是我自己乱改装的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将减震盒去掉了,还用原来的老办法固定IMU,看了大家的评论,怕了,自己不懂专业技术全靠摸索,也 ...

恩,正解

网友:
解决方案之二:建议用户配备高精度望远镜便于观察飞行器姿态,当imu姿态出现问题时可以及时自行切回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把imu放到z15的顶端无刷电机上,这个位置绝对减震,就是不知道电机对imu有没影响了,正在等待大 ...

这主意不错,改天我试试,不过也是怕电机磁场干扰啊,先等DJI的回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主意不错,改天我试试,不过也是怕电机磁场干扰啊,先等DJI的回复吧……

dji快来看看,又一个不怕死的

网友F:
减震的重点是整个机架的减震,如果放个小减震盒可能会起反作用,楼主的减震盒等于是将imu与机架软连接.原本可能出现的高平率小幅度震动会被低频率大幅度震动取代,而且相比而言这种低频率大幅度的震动随机性更大.一般imu内的设计会考虑到高平率小幅度震动,并且会在算法上采取措施予以避免的,但是对低频率大幅度的震动imu可能会输出不正确的姿态信号。从原理上说,imu放在机架的几何中心也就是重心位置最好的,判断也最准确。
另外感觉大疆的机架整体震动确实有些偏大,个人估计是与机臂设计有关,刚性不足。炸鸡时看过折断的机架横截面,就是一组碳纤编织骨架外面包上塑料,而且碳纤丝骨架很细。我在想,如果用碳纤管会不会刚性强一些。当然机臂的吸镇能力与刚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机臂太硬也未必是好事,在这点上倒不敢妄加评论。
还有就是桨叶 动平衡,照理说s800的碳纤桨这么贵应该很好啊。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新换的电机和桨叶转动时发出尖利的啸叫,取下桨叶,电机转动声很柔和,大疆换了桨叶马上就好了。有时候自己给桨叶做动平衡满讨厌的,而且还未必保险。
另外再有就是电机的一致性的问题,永远不要指望6个电机的一致性完全一样,大部分人都会起飞时发现总是朝一个方向倾斜。如果不是倾斜太严重,可以在调参软件里修正。如果很严重,最好换部分电机。
可以让人举着飞机,开电动机,从下往上看是否有机臂出现震颤。再用手摸机臂,感觉是不是哪条机臂震颤特别大。还有依次取下桨叶,开电机,听是否又哪个机臂运行时发出的声音有不同。这些都是找出异常 的简单方法。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要先把整个机架的平衡做好,具体到s800上就是电池与z15的配重。
我能想到的减震也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震的重点是整个机架的减震,如果放个小减震盒可能会起反作用,楼主的减震盒等于是将imu与机架软连接.原本可 ...

感谢你的意见建议,学习了!

网友G:
你这样敢飞我就敢看炸机,, IMU没必要这样安装,IMU里本身就有减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敢飞我就敢看炸机,, IMU没必要这样安装,IMU里本身就有减震了

模友们等等吧,每次做好飞行记录,耐心等待dji的事故处理和保修方案,这样最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减震的重点是整个机架的减震,如果放个小减震盒可能会起反作用,楼主的减震盒等于是将imu与机架软连接.原本可 ...

我也感觉中心点的位置震动应该最小,可我朋友说六个臂的震动都集中到中心点,应该是最大的,不懂了大疆倒是出来说句话啊,另外不解的是imu往主控接,大家是接的外面的那个口还是靠近m6输出的那个口,说明书和视频里接的不一样啊,有没有影响了,还是通用了不解

网友:
可以考虑用钢板双层减震海绵过滤震动。玩过有副翼的直升机的朋友就自然懂了。

网友:
彻底无语了。

网友:
dji现在已经是**不怕开水烫了。爱买不买。呵呵

网友H:
原来zekeuav (UID: 179978) 是做飞控的,在哪都能看见他捣乱,这人不好好搞飞控,天天捣乱。哎,这世界啥人都有呀,自己做不好东西,像个疯狗到处乱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zekeuav (UID: 179978) 是做飞控的,在哪都能看见他捣乱,这人不好好搞飞控,天天捣乱。哎,这世界啥人 ...

请注意文明用语,实在忍不住就打上**,省略掉,不然显得多没**。

网友:
碳纤是导电的,LZ将一个碳纤环加在GPS上有不妥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zekeuav (UID: 179978) 是做飞控的,在哪都能看见他捣乱,这人不好好搞飞控,天天捣乱。哎,这世界啥人 ...

从来没有否认过研发飞控
个人见解,一直都是在给dji和用户一些有用的建议,欢迎大家监督!

把问题说清楚了,捣乱也没用

网友:
学习了 ,  想法很多啊

网友:
减震盒,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看来是用心在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