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sport改无副翼怎样

楼主(2013-03-15):
叫了几天也没人出机,在这问下
无副翼机,,是轴转好些还是皮转的强些,,我手头有450sport机不知改了性能和效果怎样。
{或是改还是再上一台}

网友A:
耐心等待,,,高手总会路过的,,我也期待,,,

网友B:
对于高手来说,都一样!

网友C:
无副翼跟皮传轴传没关系,不过皮带震动小点

网友D:
LZ想用sport改无副翼,可以的!为了尾巴的精度,轴传,可以的!于是sport就成了pro了!直接上pro!

网友E:
sport跟pro都有,都是无副翼。炸机多的上sport,少就上pro。没必要纠结皮还是轴,但是个人还是觉得轴稍微靠谱点,皮带有打滑的毛病,轴也有松脱的毛病,但是相对少。皮带机要经常检查皮带磨损及松紧度,前几天刚因为皮带打滑炸机了。钟摆中离地不到5米突然甩尾,没救过来.....

网友F:
确实不用纠结啊,哪个练好了都叫高手。另外,论坛有很多SPORT改PRO的,还有很多450改480的,你可以多潜水学学

网友G:
我两个都有,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