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求教啊 关于94123的

楼主(2013-03-15):
我的94123 轮胎螺丝拧紧转轮胎 很难转动 不是到是那的问题 求教啊~~~~

网友A:
不要拧得太紧 或者有什么东西卡住

网友B:
你把轮胎下了,看看接合器是不是很紧?如果是,就是说明你接合器没有固定好,把接合器调到合适为止,拧紧,在上轮胎,注意论坛螺丝锁定就行,不要太往里锁。

网友C(2013-04-15):
3楼正解 请问楼主94123的狗骨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