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田宫虎王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本人手中有一恒龙虎王,经过不断的改装,性能比原厂提升很大。换了双550减速电机,金属履带,金属驱动轮,金属诱导轮。路轮全部加了轴承,诱导轮轴承+通轴,波箱也是全轴承,输出轴加轴承。并仔细调整了路轮的间隙,在平路行驶时不会跳路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草地越野的时候,履带的诱导齿会脱离诱导轮,但不会掉履带。我仔细研究了很久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想请教下田虎的车长,田虎草地越野的时候会不会出这现这个问题。其他恒龙虎王的车长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
摆臂外八字了,诱导轮和驱动轮,路轮3者不在同一直线,也等同于外八字。履带太松,诱导轮撞歪了都有可能滴,头晕了没

楼主:
摇臂是经过调整的,把垫片去掉,全部拧紧然后放松一点螺丝,比原厂的虚位已经好了很多。诱导轮,驱动轮和路轮肯定在同一直线,因为改轴承的时候已经把原厂路轮上的轴套去掉了,用六角铜柱+垫片的方法,可以仔细调整路轮距离车体的距离,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诱导轮加了两个轴承,用5MM的钢轴直通,运转非常顺滑。履带是有点松,但也比看过其他虎王的要紧。。。。。。。感觉车辆在草地高速转向的时候,履带受横向的力比较大,诱导齿就从诱导轮那里滑出来了。速度慢就不会。。。。。当然这个速度肯定比田宫虎王官方视频的那个速度快很多。。。。

网友:
我的防空豹昨晚加强了第一对路轮的扭杆,在沙地原地旋转一样掉履带,所以今天我把左右各4个路轮都加强了,看他还掉不掉。
不过这样的动作很伤车,搞不好齿箱就得报废。履带越宽陷进沙地里这阻力就越大,能掉链子就偷笑了,难道你喜欢看电调冒烟

楼主:
如果虎王在草地只是慢慢开,转向不要那么快,原地回旋不要推到底,坦克还是不掉履带的。原先以为是虎王自身结构的问题,没有托带轮的原因。你的防空豹有托带轮还有履带松紧调节,在沙地还是掉履带,所以原因只能说是以模型的水准来说,驱动力太大了。但是再看一下我的另一台KV-1,摇臂的虚位比虎王大,因为我根本就没调整过,还是原厂设定,只是加强了诱导轮,不管怎么开从未掉过履带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KV-1的动力也不弱,是双395,原厂钢波+全轴承,MD35电调,2S和3S都上过。

网友:
我的全钢波箱太重,所以后三个路轮都被压得死死的。可能这样才会导致掉履带
我估计虎一虎王掉履带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个诱导轮2侧重量不一样导致在履带骤然松的情况下会受重力影响倾斜,然后后面的履带板又拼命挤,把倾斜叠加放大,诱导齿又较短,自然没法跟kv豹2这种两个齿圈托着履带的结构比。真车的就不清楚

网友:
头一次听说田宫虎王跳齿。。。再一个楼主把田虎王改成这样还换了550 有必要么。。。。。。

网友:
他说的 是HL的虎王 ‘我的虎式也是这个问题 ,修来修去半年了都没有解决 ,下一步就是搞金属地盘了,精度上去了应该不会掉,速度过快可能也是掉履带的原因、。

网友:
LZ HL的虎王换金属摇臂了吗?在哪买的?

楼主:
请仔细看我的帖子,里面没有提到金属摇臂,所以我的HL虎王没有装金属摇臂。MT和HL都没有出虎王的金属摇臂,tankzone上有卖金属摇臂,TB上也有人代购,但是要等很久,而且并不完全适合HL的虎王,需要自己修改下才能用。

网友A(2014-02-02):
请教一下,哪位知道,田宫的1/16的遥控虎一的波箱是否和田宫的1/16遥控虎王的波箱一样,能通用吗? 谢谢

网友(2014-10-28):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我的帖子,里面没有提到金属摇臂,所以我的HL虎王没有装金属摇臂。MT和HL都没有出虎王的金属摇臂,t ...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哪位知道,田宫的1/16的遥控虎一的波箱是否和田宫的1/16遥控虎王的波箱一样,能通用吗? 谢谢

后期制作的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我的帖子,里面没有提到金属摇臂,所以我的HL虎王没有装金属摇臂。MT和HL都没有出虎王的金属摇臂,t ...

兄弟你试试看把最后一个路轮的扭簧改成短的那种,装在硬限位孔上会不会好点。我昨天这么改的。改了以后,再跑的慢点,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