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g7改锂电遇到问题,关于电压的

楼主(2013-03-15):
问一下xg7原装电池电压9.6v,满电12v
锂电电压11.1v,满电12.5v
不知道改锂电是不是还要加一个降压呢,

网友A:
xg7原装电池电压9.6v,满电11.2v
锂电电压11.1v,满电1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原装电池电压9.6v,满电11.2v
锂电电压11.1v,满电12.6v

额,原装我也没冲到过12
那么改锂电怎么改呢,上稳压?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我的就是直接用3S电池,没事。如果你担心的话,可以充满电再放一点电再用就可以了。